信捷PLC
信捷xcm 高速定位功能 只能两轴同时吗?

楼主(2012-12-23):
刚用信捷xcm plc 怎么只能两周同时高速定位 单独一个轴怎么定位呀 drv

网友A:
信捷有对应的程式写法的专门控制轴的指令

网友B:
运动控制PLC支持普通指令,另外你可以用单轴时,把不用的那个轴设零不就好了

网友C(2013-04-09):
目前好像只能两轴连用,手册上有的

网友D:
单轴你也可以用PTO指令,一样完成高速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