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85-BD接线

楼主(2012-12-23):
请教一下,FX1N-485-BD与台达DOP-B系列的触摸屏485怎么通讯。FX1N-485-BD有四根线,SDA SDB RDA RDB. SG

现在把SDA和RDA .SDB和RDB 并接在起引出两个485线接DOP-B COM2的1,6脚上,通讯不上。请问这样是否有错误。,请高手们求助。485BD的灯也不亮。。。急。。。

网友A:
是不是模块不好使用啊!!

在屏的硬件 手册上面会有很好的图形;知道485BD与屏的接口;连接上去是没有问题啊!!

还是两者参数设置一致!!!

网友A:
以前我也用过这模块;很好使用的啊!!!

网友B:
“接DOP-B COM2的1,6脚上,通讯不上”你在哪里看到要接1,6脚上。

我看到的是: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接DOP-B COM2的1,6脚上,通讯不上”你在哪里看到要接1,6脚上。我看到的是:内容的回复:PLC参数里面也设了

台达屏后面的COM1和COM2/COM3说明书上是这样定义的

楼主:
PLC通讯是这样写的 MOV H1B8E D8120  不知道这样写的不对还是,用过的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对:bhdxzgp关于以前我也用过这模块;很好使用的啊!!! 内容的回复:

请给说一下接线和设置的方法好吗,谢谢。

网友C:
直接买条数据线连上就好了啊

网友D:
请给说一下接线和设置的方法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