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s520se变频器不用设置电机参数吗

楼主(2012-12-23):
  三菱fr-s520se不用设置电机参数吗?

网友A:
虽然变频器具备电机辨识功能,但是辨识前还是设定下电动机的功率、电压、频率、额定电流,否则出问题时保护没有参考值!

网友B:
一些基本的参数(额定电压、电流、功率还是要设置的。。。其他的功能参数根据自己的控制功能而定。。。

楼主:
对啊,如果不设置电机参数变频器根据什么来保护电机啊,可三菱fr-s520se使用手册中没有设置电机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