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用通讯做同步控制

楼主(2012-12-23):
多个伺服使用通讯做同步控制,哪种硬件配置和通讯协议的响应和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A:
满足你的要求就好,而是不去追求最快,多少个电机?

我们用通讯的办法做过16轴的同步控制

Q89339223

网友B:
多个伺服用通讯做同步控制,支持EtherCAT的分散式运动控制器应该是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