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控制变频器方式?

楼主(2012-12-23):
多个伺服或变频器使用通讯做同步控制,哪种硬件配置和通讯协议的响应和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A:
总线通讯控制方式很多吧,我们用的有 CT 变频器与 S7 PLC 一起的 INTERBUS 光纤总线通讯的,也有 PROFIBUS 总线通讯的,另外还有好多我也不知道的 什么 CAN 总线,还有小日本 的

网友B:
DP通讯比较常用,问得具体些

网友C(2013-01-30):
建议使用profinet通讯   比DP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