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 L61 PLC ControlNet双网冗余B通道报警

楼主(2012-12-24):
帮朋友调试一套PLC,初次接触AB的PLC,碰到难题一直没解决,上来求助,希望大家各抒已见,谢谢先!

系统CPU是1756-L61,编程软件版本是RSLogix 5k V15.01,CPU没有冗余,不过ControlNet网络有冗余。整个系统的电子锁是没使用的(即Key disable)

整个系统如下:

1.在中控室内有一个主机架,上面模块排列:电源模块 - CPU模块 - CNBR/E模块 - ENBT以太网模块

2.现场有四个电房:1、2、3、4号电房,其中4号电房离中控室最近,约400米,3号电房离中控室大概800米,ControlNet网络在三号电房有个中继,然后第二个中继在3号电房和2号电房之间,大概离3号电房500米,后面就没有中继了。离中控室最远的是1号电房,大概有2000米远。

3.每个电房有6-8个ControlNet机架不等。一共22个机架(原来19个,这次新增3个)。ControlNet通迅模块是CNBR双网冗余的模块,同轴电缆网络。CPU所在的机架上有一个CNBR模块,两根同轴电缆从这个CNBR模块拉到最远的1号电房最后一个CNBR模块,两端有配终端电阻。

-----------------------------------------------------------------------------------------------------------------------------------------------------------

切入正题:

原来的系统运行了五六年,ControlNet机架有19个,这次因为要增加些设备,故而增加了3个机架(1、2、4号电房分别增加一个机架),同时将原来两条7槽的机架改为17槽。增加模拟量模块大概8个。问题就出现了。我以前没接触过AB的东西,不知道ControlNet的连接数,模块量模块和通信模块都要算一个连接数的。程序一下载下去,也使用的RSNetWorx规划,但是总有几个模拟量模块故障,同时RSLogix 5K软件上IO configaration一直闪。搞了一天多,才得出结论,原来ControlNet的连接数超过了64个限制,右健点击主机架上的CNBR模块,在属性一栏能看到连接数是64个。也就确认了是连接数超标了,后来看到资料提到最好连接数不要超过48个....

我们将5个模拟量模块钝化后,发现IO configaration不再闪亮,系统又能正常运行。

为了解决连接数超限的问题,我们在CPU的主机架上增加了一个CNBR模块,然后拉了两条同轴电缆至4号电房,将4号电房内的机架接入至新的CNBR模块,原来的1、2、3号电房仍然接入原来的CNBR模块。

然后问题又出现了,两个ControlNet网络的A通信通道是绿色长亮,但是B通道就有问题了。要不是CPU机架上的CNBR模块B通道红灯闪亮,就是电房内的CNBR模块B通道红灯闪亮。 RSLinx能扫描出来所有模块,RSLogix 5K上的IO configaration也没有闪亮,并且模块能读写,但是B通道(冗余通道)就是红灯闪,在RSNetWorx中点击CNBR模块,Module imformation中显示,冗余通道(B通道)有WARNING,花了一天的时间还是老样子,大部份情况是:CPU机架上的CNBR模块AB两通道的灯都是长期绿的,但是四个电房内的CNBR模块B通道都是红色闪亮。弄来弄去,解决不了,后来只得把网络又改为原来的单个ControlNet网络,钝化了5个模拟量模块。所有的CNBR模块AB通道都显示正常长绿了。将新拉的两根同轴电缆(中控室至4号电房)来代替原来的两根同轴电缆,发觉系统也正常运行,似乎也就排除了新拉的同轴电缆有故障的可能性。现在真找不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头痛。。。。

后来又发现了些其它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地方导致的,希望各位能些参考意见:

1.两个ControlNet网络的节点号,有要求吗?能重复吗,即在CPu机架上的两个CNBR模块的节点号都是1或者2.

2.原来的CNBR模块是CNBR/E版本 11.04版本(已全部刷为11.004),但是新买的CNBR模块是CNBR/D模块(模块上贴的标签是5.483版本,但是模块一上电显示的版本却是5.22).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说说,给点意见,到底问题出现在哪。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2013-01-23):
目前,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