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车载逆变器!车载逆变器接地????

楼主(2012-12-24):
车载逆变器如何接地?

环境:

1.在车上装有我司的设备1100W~1300W;

2.选用2000W车载逆变器;

3.接线方式如下图:

DC12V电瓶负极已接车身,当逆变器输出接车载设备时地线应如何接?

我用机壳接车身即电瓶负极结果烧了设备上的接地压敏电阻。

用万用表量逆变器

两输出端:AC233V;

左输出与PE端:AC115V;

右输出与PE端:AC115V;

左输出与机壳:AC115V;

右输出与机壳:AC115V。

有请个位高手帮忙分析!

我该怎么做才可以用上这一个逆变器?

谢谢!

网友A:
  不会吧, 烧了, 一过 汽车上的 12VDC 负极也是接地,你的逆变器输出不要接地吧 ! 直接两相电使用好啦!

网友B:
汽车因为车身本就是直流电源的一个电极,一般逆变器根本不需考虑接地,直接悬空

网友C:
车用的交流同步电机是哪种啊?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汽车因为车身本就是直流电源的一个电极,一般逆变器根本不需考虑接地,直接悬空内容的回复:

我的车载设备本身有接地,因为有时设备也用市电,这时逆变器的接地悬空是否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 烧了, 一过 汽车上的 12VDC 负极也是接地,你的逆变器输出不要接地吧 ! 直接两相电使用好啦!

我的车载设备本身有接地,因为有时设备也用市电,这时逆变器的接地悬空是否有安全隐患???

网友F(2013-07-01):
逆变器本身是一个单绕组输出的发电机,没有中性线,无所谓N,PE,你接N接PE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逆变器本身是一个单绕组输出的发电机,没有中性线,无所谓...

我的车载设备本身有接地,因为有时设备也用市电,这时逆变器的接地悬空是否有安全隐患???

网友G(2014-08-03):
引用 网友F:
逆变器本身是一个单绕组输出的发电机,没有中性线,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