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谐波污染没有电压限制故障可预知性和变频器节能效果一样

楼主(2012-12-24):
要求机械调速产品:一,要求达到工艺要求  二,节能和变频器节能效果一样

网友A:
我们来猜猜楼主要表达什么

楼主:
不想用变频器,有没有其他调速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用变频器,有没有其他调速产品

很多时候不是自己想用不想用的问题。

有谐波污染的话可以找电X哥去治理谐波,总不能因为一只虱子而不穿棉袄吧。

网友B:
这个可以有!采用磁力耦合器完全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它的主要特点有:

1. 节能效果:25%~66%
2. 维护工作量小,几乎是免维护产品,维护费用极低。
3. 允许有较大的安装对中误差(最大可为 5mm),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过程。
4. 具有过载保护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消除了系统因过载而导致的损坏。
5. 提高电机的启动能力,减少冲击和振动,协调多机驱动的负荷分配。
6. 调速型可在电机转速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实现输出转速的无级调节。
7. .使用寿命长,设计寿命为 30 年。并可延长系统中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8. .易于实现遥控和自动控制,过程控制精确高。
9. 结构简单,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对环境友好,不产生污染物,不产生谐波。体积小,安装方便。

网友B:
 永磁涡流联轴器及调速装置主要由铜转子、永磁转子和控制器三个部分组成。一般,铜转子与电机轴连接,永磁转子与工作机的轴连接,铜转子和永磁转子之间有空气间隙(称为气隙),没有传递扭矩的机械连接。这样,电机和
工作机之间形成了软(磁)连接,通过调节气隙来实现工作机轴扭矩、转速的变化。因为气隙调节方式的不同,永磁涡流联轴器及调速装置分为标准型、延迟型、限矩型、调速型等不同类型。
     永磁涡流传动技术并非只是简单地利用磁体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它是传动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的集成。21 世纪制造技术不但将继续制造常规条件下运行的机器与设备,而且将制造出极端环境下运行的机械设备.
     21 世纪制造的产品应是符合节能和生态环保,与人友好的绿色产品,永磁涡流传动技术正是适应这一发展态势应运而生的。必将引来新的明天。

   “涡流”传动,要的就是效率。21世纪是讲究效率的时代,也必将是”涡流“传动的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采用磁力耦合器完全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它的主要特点有:1. 节能效果:25%~66%2. 维护工作量小,几乎是免维护产品,维护费用极低。 3. 允许有较大的安装对中误差(最大可为 5mm),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过程。 4. 具有过载保护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消除了系统因过载而导致的损坏。 5. 提高电机的启动能力,减少冲击和振动,协调多机驱动的负荷分配。 6. 调速型可在电机转速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实现输出转速的无级调节。 7. .使用寿命长,设计寿命为 30 年。并可延长系统中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8. .易于实现遥控和自动控制,过程控制精确高。 9. 结构简单,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对环境友好,不产生污染物,不产生谐波。体积小,安装方便。

磁力耦合器 没有见过唉 跟液力耦合器一样吗

网友B: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产品,这里有磁力耦合器,液力耦合器与变频器三者之间的一个比较数据可供楼主参考:

现国内三种节能设备的分析比较;

序号

描述

永磁传动装置

变频调速

液力耦合调速

总费用

最低

较高

最高

对中要求

最低(2mm)。不需要激光对中

激光对中

激光对中

减震效果

最好(降低50-85%

较好

较好

维护工作量及成本

最小(接近免维护),成本最低

很高

很高

过载保护

最可靠。完全排除了因过载造成的电机系统损坏。将异常停机时间降低到最低。

可靠。异常停机恢复时间长。

可靠。异常停机恢复时间长。

对现有设备的影响

延长电动机系统现有设备的寿命。特别是能够大大延长轴承和密封件的寿命。革命性地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高次谐波易破坏电动机的绝缘,使电动机和负载的寿命降低,维护工作量增大。低速时,对于内冷电机散热变差。产生轴承电压和轴承电流,使轴承和密封件的寿命缩短。

联轴器磨损问题较大。

设计寿命

最长(20-30年)

较长(5-10年)

较长(10年)

电压波动对电机系统的影响

影响最小

影响大,可能导致变频器工作异常或者停机

影响较小

节能效果

节能效果与变频调速相当。在低速时,节能效果比变频器稍差。

最高

损失较大,节能效果最低;

软启动

电机和负载独立可以启动,启动性能最好,对电网电压影响最小,起动时间最短,产生的热量最小,最节能。

性能较好。起动时间较长。有较大的热量产生。

性能较好,可以对电机和负载独立启动。

精度

很高

最高

很低

设备价格

较高

较高

最低

调速范围

较大(0-98%

最大(可超频)

最小

体积

最小

最大

较大

结构

最简单,零件最少

最复杂

较复杂

对环境的影响

对环境友好,可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包括腐蚀、爆炸、潮湿、粉尘含量高的环境。适应于各种异步电动机。

产生大量的谐波,同时电网的质量又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对使用环境有较高的要求,包括不能用腐蚀、爆炸、潮湿、粉尘较高的场合。同时对电机也有较高的要求。

不产生谐波,液压油易污染环境。

安装调试

允许较大的安装对中误差,不需要激光对中安装。大的安装误差不影响系统效率,不产生震动。安装调试简单,方便。

需要专门的房间,安装调试复杂,周期长。

安装调试复杂。

日常维护

工作量小,不需要专门的技能和专有维护平台。由于减少了系统震动问题,使得系统磨损小,发热少。每年对轴承抹点润滑油,每三年更换一次轴承。

需要专门的技能和维护平台,对维护人员要求较高。

工作量大,由于震动问题,轴承磨损大,更换周期短。同时还存在漏油现象。不需要专门的技能和维护平台。

网友D(2013-02-01):
两人在那一唱一和,托得太明显了,比街头小贩都不如,拜托演技学好点再来混吧

楼主(2013-04-10):
变频器故太高,影响生产

楼主:
变频器故障太高,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