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继电器常常坏,有哪些方法解决?

楼主(2012-12-24):
PLC输出继电器常常坏,驱动的是大概10W液压电磁阀,除了加中间继电器、三极管功率放大,加续流二极管外还有哪些方法处理?

网友A:
只能换质量好的继电器了。

网友B:
常坏?

为什么?

没有遇到过

网友C:
驱动负载太大了,用中继过渡,

网友D:
时空TX ,你的 PLC 是什么品牌的,怎么输出点的继电器常坏?

  为什么? 质量问题吧 ?

没有遇到过,我用的 晶体管的PHOENIX 的模块或是 SIEMENS 的模块正常!只有上次短路烧了一个输入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驱动负载太大了,用中继过渡,

网友F:
PLC继电器输出型,那个继电器如果常常坏,那么请排除:是不是负载电流超出继电器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负载启动电流远远大于继电器所能承受的最大冲击电流,负载启动频率大于继电器所能达到的最大频率。确认是输出继电器质量问题,那这个品牌的PLC就是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 PLC 是什么品牌的,怎么输出点的继电器常坏?                                     为什么? 质量问题吧 ?没有遇到过,我用的 晶体管的PHOENIX 的模块或是 SIEMENS 的模块正常!只有上次短路烧了一个输入模块

我们是台达的32ES,直接驱动大概10w的液压电磁阀,台达的这个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质量不好,三菱就不坏了,所以用这个,必须用中继或者三极管放大,不然会常出问题的。

网友H:
 用的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I:
选用功率比较大的中间继电器吧,比如finder

网友J:
坏了 说明承载能力太小 中间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 或可控硅等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质量好的继电器了。

网友L: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PLC的继电器触点容量小的很;

网友M:
    还可加阻容保护。

网友N:
说明功率不够,建议加中间继电器,在中间继电器中加一个阻容保护

网友O:
10W的电磁阀,主要是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断开时会产生高压导致触点拉弧烧蚀甚至粘连,如果你的属于交流电磁阀,那个开通的时候冲击电流很大,同样使接点迅速劣化,对付这种负载,交流类型还是直流类型均加装外置继电器中转就好多了,加装中间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或者阻容保护电路均会使该接点回路的响应速度降低,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P:
我知道的你都使用过了,其他的我都不清楚了

网友Q:
加带光电隔离的继电器。

网友R:
加中继过渡,隔离,安全。我都成习惯啦

网友S:
可以增加阻容吸收电路看看

网友T:
引用 网友O:
10W的电磁阀,主要是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断开时会产生高压导致触点拉弧烧蚀甚至粘连,如果你的属于交流电磁阀,那个开通的时候冲击电流很大,同样使接点迅速劣化,对付这种负载,交流类型还是直流类型均加装外置继电器中转就好多了,加装中间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或者阻容保护电路均会使该接点回路的响应速度降低,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U:
输入电压过低,造成电流大,电路大容易坏。可以使用220V电压,驱动220V的中继。

网友V:
引用 网友O:
10W的电磁阀,主要是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断开时会产生高压导致触点拉弧烧蚀甚至粘连,如果你的属于交流电磁阀,那个开通的时候冲击电流很大,同样使接点迅速劣化,对付这种负载,交流类型还是直流类型均加装外置继电器中转就好多了,加装中间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或者阻容保护电路均会使该接点回路的响应速度降低,需要综合考虑

同意伍工说的,这个解释有剧可依,解释的很专业!如果是感性负载最好是加个中间继电器,实惠有可以有效的解决问题!

网友V:
还要看看你用的PLC的输出点,用的是继电器输出型的还是晶闸管输出型的!他们所带的负载的种类是有区别的!

网友W:
如果电磁阀是直流的,释放时产生反电动势,会形成很大的火花,在电磁阀两侧反并联一个二极管,你会发现火花一下就变小了,这个方法对延长触点寿命作用很大。如果是交流负载,可在负载旁并一个容量相符的阻容吸收模块,效果很好的。

网友X:
正打算加续流二极管呢……

网友Y:
最好的方法还是加装中间继电器过渡吧

网友Z:
直接更换容量大一点的继电器。

网友AA:
我用三菱的A1sy10,同样控制液压电磁阀,常坏,增加中间继电器后,模块倒是不坏了,要经常更换继电器。

网友AB:
学习了,各位。。电路这块课上了不少,学会的不多,用得就更少了,只知道简单的用中继器,其余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AC:
差不多就这几种方法了。你已知道的很多了。不然就换好一点的电磁阀。哈

网友AD:
加装中间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或者阻容保护电路均会使该接点回路的响应速度降低

网友AE(2018-09-11):
最好有图片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