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A一根的电流需要配多大的电缆?

楼主(2012-12-24):
有人告诉我用110mm平方就可以了

网友A:
至少150平方  185更好

网友B:
正确使用185都有一点小240最好。

网友C:
建議採用聚氯乙烯絕緣銅芯電力電纜(VV)單芯300mm2電纜,空氣中並排布線,安全載流量為585A.

网友D:
240是标准,这个电流规格一般选用母线排了,因为这个变压器已经大于315KVA,一般不再选用电缆

网友E:
导线安全载流量·········

网友F:
要是埋地的话可能更得选大点儿。敷设方式不一样,选择的也不一样。

网友G:
不要考虑别的了,185的可以。

网友H:
我选的话150的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