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原理 变频器工作原理及常识总结

楼主(2012-12-24):
  随着机电设备应用到一定程度,为了更好的保护设备,让设备更高质量的为人们服务,变频器可谓是无处不在,那变频器原理是什么,变频器怎样的工作原理才能完成所需呢,今天就与大家分享一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把电压、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成电压、频率都可调的交流电源。

  现在使用的变频器主要采用交—直—交方式,先把工频交流电源通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然后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控制的交流电源以供给电动机。

  以上就是变频器的工作原理,下面是关于变频器常识,一起了解一下,

  1、PWM和PAM的不同点是什么?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

  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 (脉冲幅度调制) 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2、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么不同?

  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3、为什么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 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 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4、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于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么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网友A:
很好的分享哦,学习一下

网友B:
不错的,谢谢分享了,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分享哦,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支持,以后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