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SJ300 15KW报警E23.4

楼主(2012-12-24):
日立变频器SJ300  15KW报警E23.4   启动不报警E23.4 就是给定的时候才会报警E23.4,为什么呢?

网友A:
试着更换驱动光耦PC929吧,这能解决大部分E23.4故障,其他么,看你有木有耐心了

网友B:
这快成日立变频器的通病了,厂家解决不了吗?我们也经常遇到。

楼主:
对:野火春风关于试着更换驱动光耦PC929吧,这能解决大部分E23.4故障,其他么,看你有木有耐心了 内容的回复:

我的不是PC929的驱动光耦  是J316

网友C:
驱动故障   问题不大   模块坏了  或是3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大   模块坏了  或是316
模块没有坏,316我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E:
有问题加我QQ2322215105一定能

网友F(2013-02-22):
日立这个变频器 很怪,检测做的多,E23.-这个故障范围很广.如驱动电路供电故障、检测光耦等都会报。每个环节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