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2-12-24):
 一CPU315-2DP通过ET200S带三个子站,在生产过程中,一ET箱内连接除尘风机电机馈电器故障,经过检查为缺相,再检查发现馈电器触点有一相烧断,重新换了一个馈电器和底座,3RK1 301-0CB10-0AA3,换上后全部报故障,经过多次组装测试,故障依旧。查看诊断缓冲区,信息如下:
模块 CPU 315-2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G10-0AB0            硬件                           4
- - -                          固件                           V 2.0.10

机架:                         0
插槽:                         2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23:48:25.741  2001-07-25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1381
请求手动暖启动
STOP 原因:激活停止开关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23:48:25.740  2001-07-25

事件 3 / 1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激活停止开关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23:48:25.169  2001-07-25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4303
激活停止开关导致 STOP 模式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3:48:23.923  2001-07-25

事件 5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23:36:30.412  2001-07-25

事件 6 / 10:  事件 ID 16# 1382
请求自动暖启动
STOP 原因: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使用修改后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存在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23:36:30.410  2001-07-25

事件 7 / 1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23:36:29.835  2001-07-25

事件 8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6:17.291  2001-07-25

事件 9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1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6:17.108  2001-07-25

事件 10 / 1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102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6:16.905  2001-07-25
        后重新拿电脑一块一块的试,首先将所有馈电器全部取下,将终端插上,重新组态硬件并下载,恢复正常,再加上一块馈电器,下载,正常,再恢复第二块馈电器,下载,正常,再恢复第三块馈电器,不通,换最后一块馈电器底座,下载,仍不正常,后交换最后两块馈电器位置(两块模块相同),恢复正常。但运行除尘风机的过程中,出现起一下,停一下,再起一下,重复并报空开故障,而实际上馈电器空开没有跳,经检查,其馈电器为高性能馈电器,需要设置电流,原额定工作电流(×10mA)设置为240,即为2.4A,后改为1490,另外两块改为280后下载,并断电重上电,两个十字门电机恢复正常,但除尘风机仍不正常,检查完所有参数后仍未见异常,后将馈电器下端脱开的电机线恢复后,电机工作正常。该问题花费了很长时间,从下午3:00—到晚上9:00,主要是安装馈电器、拆馈电器及底座多次,仍不能排除故障,后拿编程器来调试,又由于提供的电脑没有授权,不能编译和下载,重新拿我的电脑来后能编译和下载,然后才一块一块的进行测试,才恢复正常。
        1、该问题能够通过诊断缓冲区直接判断出故障点?
        2、为什么更换模块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接触不好产生的问题?还是更换高性能模块有些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