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伺服驱动器每当电机转1度的时候数字输出口OUT1输出一个脉冲。

楼主(2012-12-24):
想让步科伺服ED630驱动器每当电机转1度的时候数字输出口OUT1输出一个脉冲。怎么来实现呢,内部编程怎么编?

网友A:
伺服应该都差不多,首先你要知道伺服电机的分辨率,然后就可以知道原始的电机转一度需要几个脉冲了,在与你要求的一个脉冲比出(相除)的结果就是电子齿轮比的指,然后在对应的参数里面调就ok了

网友B:
看伺服有无编码输出功能,有的话就设置编码输出分倍频参数,满足:1/360*编码器每转脉冲数*编码倍频/编码分频=1。

网友C:
1、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360=编码器反馈脉冲数/1°;

2、通过PLC的计数器,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数,设定编码器反馈脉冲数/1°输出一个开关量;

网友C:
3、看看“步科伺服ED630驱动器”应该有PLC计数器功能吧!

网友D(2013-08-04):
步科伺服的分辨率为10000,是经过四倍频的,也就是2500线,有编码器输出口,你可以自己接到想办法用起来

网友E:
你们想说省掉PLC?这种特别应用找厂家,让他们带机器给你测试,国产伺服推广,小王,63120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