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区别?绝对值编码器一般用于哪些场合?

楼主(2012-12-24):
问:

增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区别?

绝对值编码器一般用于哪些场合?

以前用的增量型的,今天第一次听说绝对值编码器,还要走485通讯的说……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增量型编码器一般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电压输出,或线性输出,输出的是A相,B相,Z相脉冲等,一般如果不用断电后仍要记录位置的场合都可以用增量型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可以接入到到高数计数功能的PLC,也可以接到常用的计数器绝对型编码器输出的是二进制码或格雷码等,即使是断电后也能记录下当前的位置.绝对值编码器需要接入例如CQM1H-ABB21这个绝对值编码器接口板,普通PLC的高数计数器不能接绝对值编码器.或者如果动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并且电压符合规格,那绝对值编码器也可以接入PLC的普通输入点,通过程序里面按照编码器输出码的规格进行编程设置,也可以使用 增量编码器: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绝对型编码器: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 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两者各有优缺点,增量型编码器比较通用,大多场合都用这种。从价格看,一般来说绝对型编码器要贵得多,而且绝对型编码器有量程范围,所以一般在特殊需要的机床上应用较多。

网友B:
       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的就是绝对编码器,一般每个位置有对应的码数;掉电后再上电,位置不变,数值还是不变的;而增量型编码器掉电就清零了,每次上电需要找0位置,比较麻烦的,一般需要仪表处理的;价格上来说增量的便宜点;

      楼主说的RS485是传感器的接口方式;每种品牌编码器接口可能不同;

      但愿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的就是绝对编码器,一般每个位置有对应的码数;掉电后再上电,位置不变,数值还是不变的;而增量型编码器掉电就清零了,每次上电需要找0位置,比较麻烦的,一般需要仪表处理的;价格上来说增量的便宜点;      楼主说的RS485是传感器的接口方式;每种品牌编码器接口可能不同;      但愿可以帮到你;

谢谢华哥指导,继续欢迎前们莅临指导啊!!!

网友D:
补充一下:绝对值编码器一般需要电池保持数据,否则每次需要做归零位处理才行,具体就是机器人的每一轴的数据都是电池保持的,这样重新上电时就不需要做零位处理!而机器人切换外接伺服焊枪等类似机械手装置时,如果该装置没有加装电池保持数据的话,控制系统需要首先需要通过重新做校准零位才能正确作业,否则就会出错。绝对值编码器一般是旋转20圈,增量式编码器属于无限制旋转类型!绝对值编码器因为输出的是二进制数据,因此要求系统的读取速度快,而一般PLC根本没有专门的高速读取指令,因此接绝对值编码器要求程序的扫描时间越短越好,否则会出错。应用绝对值编码器对PLC的实时性响应要求高,例如部分三菱伺服电机配置的17位绝对值编码器普通PLC根本没法应用!

网友E:
说得简单一点:绝对编码器具有掉电记忆功能,而增量式编码器没有

网友F(2014-12-16):
增量型编码器没有掉电记忆功能,绝对值型复杂一些掉电还能记忆0点。对于角度的测量一般用绝对型多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增量型编码器没有掉电记忆功能,绝对值型复杂一些掉电还能...

485表示接口方式是总线接口,采用的485.估计你以前用的是SSI接口

网友G(2015-01-20):
你好,我这买了一台松下的电机,带的是绝对式的编码器。给编码器供电后,转动电机,但编码没有输出信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您指导

网友H(2015-07-27):
你好 我可以帮到你15949234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