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高速电机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2-12-24):
变频器带动高速电机所需要注意的事项?一台11G的机器带动一台7.5KW的二级电机,需要转速为5000转,当启动到10HZ的时候就跳变频器过载,请问各路高手,有什么方法可让它不报故障。

网友A:
主要是注意变频器设定的参数要符合马达的参数,使用高数电机是要注意变频器V/F参数的设置

你可能是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B:
7.5KW的二级电机只有2900,不能运行5000转,除非是特殊电机,‘当启动到10HZ的时候就跳变频器过载’看一下电流多大?如果电机正常,变频器就有问题了。(变频器运行50HZ正常后,再提高频率,)

网友C: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D:
v/f 没有设对 要按铭牌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