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 690V变频器报硬件过流

楼主(2012-12-24):
现有一台AB700   20 BF 690V  132KW变频器.因没有690V电机用380电机做实验.接大电机380V 70KW 空试 一起动就报硬件过流. 换小电机380v 3KW空试,电机抖动厉害....测量三相输出平衡.用电流发生器测试电流检测回路正常,怀疑是IGBT问题,订了块新的模块,但装上去依然报硬件过流.触发板,,电源板都测试过正常...会不会是这块新模块也有问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北京华泰恒昌公司。专业AB系列产品维修中心!欢迎合作!!

-------------------------------------------------------------------------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
690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380V等级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低,所以我怀疑你这个试发可能会真的过电流!

网友C:
呵呵这里边就那么点事有问题加我2322215105

楼主:
对:工控-周工关于呵呵这里边就那么点事有问题加我2322215105 内容的回复:

加你QQ了.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690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380V等级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低,所以我怀疑你这个试发可能会真的过电流! 内容的回复:

问题是为什么换成3KW的电机后电机不抖动厉害....

网友D(2017-08-15):
在吗,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