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接通电源24Vpwr灯闪烁把线撤下就不闪了求解谢谢

楼主(2012-12-24):
今天设备开不起打开电柜PLC的PWR灯闪烁撤下24V就好了《24V是从PLC触点P00出线的急用谢谢QQ1102411480

网友A:
肯定是外部线路短路照成的!建议检查其输入点的连线

楼主:
可是24V是从PLC本身进线的POO出的

网友A:
对:骑猪游天下关于可是24V是从PLC本身进线的POO出的内容的回复:

24V电源到底是PLC自带的还是外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B:
没有短路?那么看看24V容量是不是不够。

网友C:
24V是从PLC触点P00出线,给其他传感器或信号之类的供电?

-----

这样的话,供电回路有短路现象。

楼主:
呵呵哥们你说对了今天检查了线路是一个接近开关坏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