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下载不了模块

楼主(2012-12-24):
由于是自学的step7,现在出现以下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帮帮忙!

以前用过STEP7,前几天下载模块的时候,忽然提示:The PG/PC interface has not  been assigned  any  interface parameter

然后我就设置了一下PG/PC ,当时打开PG/PC 的时候显示的是None,然后我选择了PC Adapter auto,再下载模块的时候,就显示:Online:Communica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damaged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我用的是V5.5 SP1  系统是win7  64位

网友A:
   这个可能还是你的 PG/PC 设置端口不对,或是站地址冲突,建议在线检查站点,还有你使用的是什么通讯线 ? 不同的通讯线设置都不一样,还有 2DP 的每一个 端口设置也不一样的说 !

网友B:
 PG/PC 设置端口不对。。。。。。。。

网友C:
楼主是什么编程电缆下载的?

方便截图看看;还有就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还是你的 PG/PC 设置端口不对,或是站地址冲突,建议在线检查站点,还有你使用的是什么通讯线 ? 不同的通讯线设置都不一样,还有 2DP 的每一个 端口设置也不一样的说 !

我是自己学习和仿真用的,一直没有修改过 PG/PC 设置端口。。。。。

在线检查站点,怎么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PG/PC 设置端口不对。。。。。。。。

PG/PC 设置端口不对,该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