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丢脉冲问题

楼主(2012-12-24):
我用三菱PLC  FX1N晶体管控制伺服,程序、接线什么都正确,丢脉冲大约丢60%左右,伺服电机还有点抖动,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二。

网友A:
输出的脉冲频率是不是太高了,超出了PLC规定的最高频率

网友B:
看看你PLC的输出频率是多少。是否需要加电阻……

网友C:
是伺服没调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伺服没调好吧!!!!!!!!!!

网友E: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看看你现场是否有干扰源

网友F:
是否伺服电机的负荷过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伺服驱动器有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G:
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

大哥。你先自己检查清楚吗。自学主要是要靠自己的。

楼主:
对:芳季关于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大哥。你先自己检查清楚吗。自学主要是要靠自己的。    大哥  主要是伺服驱动器本身的问题,厂家今天带过来一个伺服驱动器,换上就OK 了,谁知道新的也会坏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芳季关于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大哥。你先自己检查清楚吗。自学主要是要靠自己的。    大哥  主要是伺服驱动器本身的问题,厂家今天带过来一个伺服驱动器,换上就OK 了,谁知道新的也会坏啊!

吼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