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直流高压发生器故障检查与处理

楼主(2012-12-24):
故障检查与处理
   1.电源开关打开时,控制箱上的数显表不亮请检查电源连线及所有保险管,保险管若有损坏时,请按保险管座旁标注的安培数更换新保险管。
   2.若打开电源开关,数显表亮,高压显示绿灯不亮,加不上高压。
   ⑴故障显示“回零”灯亮
   没有回零位,请将逆时针旋转高压输出调整钮和微调旋钮回到零位上至“回零”灯灭,即可加高压。
   ⑵故障显示“其它”灯亮有两种现象:接地保护;断线保护。
   a.可能接地线未接好,或地线不可靠接地。请接好可靠的接地线,关闭电源,重新启动。
   b.可能为连接控制箱与高压塔的电缆未接好,接好电缆请关闭电源,重新启动。或电缆线两端焊头脱焊时会出现此故障,请焊好电缆两端的焊头,关闭电源,重新启动。
   c.可能控制箱内某一线头脱焊断开,请重新焊接好,关闭电源,重新启动。
   3.一切正常,但在未升到额定输出电压的过程中保护。
   ⑴故障显示“过流”灯亮
   a.试品短路,或泄漏电流过大。
   b.大电容负载时,升压过快,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减慢升压速度。
   ⑵故障显示“过压”灯亮过压保护整定旋钮未置于最大处,请顺时针旋转到最大处,关闭电源,重新启动。
   4.试品高压下发生短路时,由于短路电流大,有可能把所有的故障显示灯均点亮,这属正常,请排除试品故障后重新启动。
   5.试品故障排除后,故障显示灯依然亮,加不上高压。电源开关兼故障保护重置开关,请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即可升压。
   6.如发现电压表数字波动过大时,请检查连接电缆线两头航空插头7脚屏蔽结头是否脱焊断开,如断开请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