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和gp2301-sc41触摸屏编程电缆制作

楼主(2012-12-25):
谁有Pro-face     GP2301-sc41-24V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谁知道GT10编程电缆线怎么制作啊?或者GT30的也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A:
谁有Pro-face     GP2301-sc41-24V与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

----

手头上有触摸屏附带的手册吧,手册上面有通讯端口引脚定义介绍的,有了这个,其他的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