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主芯片咨询

楼主(2012-12-25):
现在各厂家伺服驱动器分别用的哪家芯片,原来用C24X、C28x系列,因成本原因我们准备换成STM32F4XX系列,有同仁在用意法系列控制PMSM电机的吗?

网友:
个人见解: 用什么芯片并不是很重要的,只要芯片资源满足就可以。一般来说,主频达到60M,单周期指令,有乘法器,电机控制必顺片內外设如三相对称PWM、高速AD、QEP、CAP等就够了,最重要的是算法。至于TI的DSP,太贵了,ST的完全可以替代,但ST芯片稳定性、有沒有设计bug等,没用过,不好讲。

楼主:
征你们用的是哪家的?现在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卖价越来越低,这样下去没前途了,肯定要走高端,不知道今天所谓的高端,明天是不是一样的结果,细分市场是唯一出路了?

网友:
我用过TI、Freescale、英飞凌的,价格都不便宜。走高端是趋势,但高端未必用高性能芯片,用性能一般的芯片做出高性能产品才是正经之路。TI片子是性能指标很高,有些厂商用100M以上的28系列芯片达到的控制效果,或许有的厂商用40M的芯片就能做得更好!

网友:
硬件设计布板、AD采样精度、电机参数等已经决定了整个糸统的性能瓶颈,靠高性能处理器弥补不了。用高速处理器可以实现更多辅加功能,如总线控制、自整定等,也许这就是国内所谓的高端,不过是外表打扮漂亮点而已。

网友:
个人观点,见笑!高端是要做,但还是先把低端做好。中国的伺服应用,低端就能满足大部分应用。对高端、低端而言,电机控制都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征的点评。

之所以采用性能更好的片子,一个原因是旧片停产,只能选择新出的控制芯片;其二的原因,现有的主芯片已经满足不了一些性能的要求,更高的速度环控制频率、实时的参数自适应,机械振动抑制、内部插补运算等等。

网友:
速度环频率受电流环影响,而电流环又受功率模块的死区及发热、电机参数等影响,到一定频率就够了,太高意义不大。参数自适应不可能响应太快,达到秒级就很快了。至于插补,我的经验数据是ms级别,插补计算量大,再有多轴控制,在一个芯片上是对芯片要求很高。振动抑制用FFT? 我觉得系统架构很重要,这么多功能,以后可能再加新功能,在一块芯片上实现,再快的芯片也有瓶颈。还有,有些功能本应是上位系统应该做的,现在都加到驱动器上了。

楼主:
是啊,未来多轴控制一定会下放一些功能,上位机负载抽象逻辑,伺服解析执行,网络实时性会更好一些。

网友A:
对:ShowMotion关于是啊,未来多轴控制一定会下放一些功能,上位机负载抽象逻辑,伺服解析执行,网络实时性会更好一些。 内容的回复:

你那里是做多轴控制的吗,例如机械手?

楼主:
我们给多个自动化厂商提供了高效精简的多轴定位伺服,有的多达150轴,CANOPEN或RS485专有协议控制,无需PLC、运动控制卡,伺服驱动器内嵌梯形插补,已经成熟应用。

如果您对多轴插补的实时性要求不高,仅作机械手的定位控制,可以选用此款产品。

网友B:
DSP 28系列 。不过我不是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