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DRVI为什么不能实现正反转?

楼主(2012-12-25):
这个DDRVI为什么不能实现正反转?伺服设置完全正确。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脉冲数设置太小了,转动时你没有看见,将数值3000改为999999999试试看看!

网友B:
正解  楼上+1

网友C(2013-01-29):
伺服里那个脉冲加方向,和AB相脉冲两种设置试试,

网友D:
DDrvi 发的就是脉冲加方向的控制(默认,可以改特殊D寄存器修改的)。30000,电子尺能比为1:1的时候。对应的走三圈。应该看得见运动的。LZ用监控来调试也不能正反转吗?还有看下,你把频率从50000改低些,看下Y0,Y1灯工作是否正确好了。Y0发脉冲,高速就是Y0常亮,低一点,Y0闪烁。Y1两条指令下,一个亮,一个不亮!

网友E(2013-04-13):
解决了么  我也是这个问题  我的是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你知道怎么回事么  谢谢

网友E: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一份看看  522505347@qq.com

网友F(2013-05-20):
是不是 设置了反转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