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简单跑马灯程序怪现象

楼主(2012-12-25):
昨天不经意看了一个跑马灯程序,现已将程序最简化,程序请看图片,为什么SM0.5后不加上升沿会出现乱动作的现象?有上升沿就可以正常移位。

网友A:
因为SM0.5是接通0.5S,释放0.5S,如果没有上升沿,假设你的扫描周期是100MS(你贴出的程序应该少于100MS),那么就相当于在SM0.5接通期间,移位了不止1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SM0.5是接通0.5S,释放0.5S,如果没有上升沿,假设你的扫描周期是100MS(你贴出的程序应该少于100MS),那么就相当于在SM0.5接通期间,移位了不止1次……

分析的有道理!楼主看看程序的扫描周期

楼主:
多谢了!让我恍然大悟!再次感谢。

网友C:
楼上说的太有道理;有沿是一次触发;

没有沿的话;就是一直道统了0.5S可以执行很多次了;和扫描周期有关!!

网友D:
sm0.5没有上升沿执行n次,有上升沿只执行一次了?上升沿是否没有识别的缘故呢,而产生的闪烁呢?

网友E:
怎么把梯形图贴出来啊

网友F:
这个问题是因为扫描时间过快,你人眼完全没法去识别,故出现乱动的感觉。

网友G:
楼主还没毕业吧 呵呵 这个好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 这个好玩啊!

真是太惭愧了……毕业了!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网友I:
呵呵,我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也没关心过,这次看到了注意

楼主:
我是遇见过一次,现在遇到还是没长脑子,给忽略扫描周期的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没毕业吧 呵呵 这个好玩啊!

网友K(2013-12-27):
用定时器加计数也可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