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字的倒计时问题

楼主(2012-12-25):
运行的时候出现的是数字9,其他的数字不出现,下面出现的是8,其他的数字也不出现,应该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在触摸屏上做倒计时?

可以在PLC里面做,触摸屏上只关联显示。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在触摸屏上做倒计时?可以在PLC里面做,触摸屏上只关联显示。内容的回复:

那如果只在触摸屏上做,模拟运行的时候怎样才能显示出来呢?

网友B:
利用隐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进行设置呢?

网友D:
楼顶的图样要实现倒计数显示,可将各个数字在=其值显示,=其它数时隐含,即可实现。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楼顶的图样要实现倒计数显示,可将各个数字在=其值显示,=其它数时隐含,即可实现。 内容的回复:

可以发个案例给我吗?邮箱yj542365@163.com

楼主:
在触摸屏中,如果我的数字初始值=9, 数字=数字-1(是在窗口属性中的),我需要的是它到0是停止要怎么做?

网友E:
有一个动画显示构件   你可以增加去数值断点

网友F:
数字9-数字0的可见度分别为:可见度0,可见度1.。。。可见度9

在循环策略里做脚本程序(不能在画面循环脚本里做),扫描周期设置100ms

可见度0=1
!sleep(1000)
可见度1=1
可见度0=0
!sleep(1000)
可见度2=1
可见度1=0
!sleep(1000)
可见度3=1
可见度2=0
!sleep(1000)
可见度4=1
可见度3=0
!sleep(1000)
可见度5=1
可见度4=0
!sleep(1000)
可见度6=1
可见度5=0
!sleep(1000)
可见度7=1
可见度6=0
!sleep(1000)
可见度8=1
可见度7=0
!sleep(1000)
可见度9=1
可见度8=0

楼主:
对:亲吻那棵树关于数字9-数字0的可见度分别为:可见度0,可见度1.。。。可见度9在循环策略里做脚本程序(不能在画面循环脚本里做),扫描周期设置100ms可见度0=1!sleep(1000)可见度1=1可见度0=0!sleep(1000)可见度2=1可见度1=0!sleep(1000)可见度3=1可见度2=0!sleep(1000)可见度4=1可见度3=0!sleep(1000)可见度5=1可见度4=0!sleep(1000)可见度6=1可见度5=0!sleep(1000)可见度7=1可见度6=0!sleep(1000)可见度8=1可见度7=0!sleep(1000)可见度9=1可见度8=0内容的回复:

谢谢啊,按照你这方法实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亲吻那棵树关于数字9-数字0的可见度分别为:可见度0,可见度1.。。。可见度9在循环策略里做脚本程序(不能在画面循环脚本里做),扫描周期设置100ms可见度0=1!sleep(1000)可见度1=1可见度0=0!sleep(1000)可见度2=1可见度1=0!sleep(1000)可见度3=1可见度2=0!sleep(1000)可见度4=1可见度3=0!sleep(1000)可见度5=1可见度4=0!sleep(1000)可见度6=1可见度5=0!sleep(1000)可见度7=1可见度6=0!sleep(1000)可见度8=1可见度7=0!sleep(1000)可见度9=1可见度8=0内容的回复:谢谢啊,按照你这方法实现了

方法很多,用定时脚本语句也可以做,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G:
哪个品牌触摸屏?proface全系列的触摸屏,均支持动画功能,直接消隐就能实现,上海育展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