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透传服务(远程配置,不需要配置DCOM,可穿防火墙)

楼主(2012-12-25):
OPC DA

协议概述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 用于过程控制的OLE)是一个工业标准,管理这个标准国际组织是OPC基金会,OPC基金会现有会员已超过220家。遍布全球,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仪器仪表及过程控制系统的公司。基于微软的OLE(现在的Active X)COM (部件对象模型)DCOM (分布式部件对象模型)技术。OPC包括一整套接口、属性和方法的标准集,用于过程控制和制造业自动化系统。

OPC常用于系统数据对接,既然是系统与系统的对接,那就避免不了使用OPC远程采集所造成的困扰,一是DCOM的配置过程比较繁琐,二是系统服务器防火墙的防护造成有些问题从软件本身不好排查问题。

SymLinkOPC对接系统之间采用可以穿防火墙的内部协议传输,使得OPC采集和操作系统、防火墙、DCOM都无关,所有配置通过在线的方式在远程进行浏览和配置。

准备工作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OPCServer

任意

OPCServer的系统或者其他测试软件。

Sym_OpcClient安装包

用于实际采集OPCServerOPCClient

设备连接

? 以太网通讯,OPCServerSym_OpcClient所在的设备网口对应连接到同一网段的SymLink LAN口,和SymLink配置电脑,如果含多台以太网设备通讯,需要加交换机。

?   OPC采集示意图

设备配置

1) 用厂家提供的测试软件,或者第三方测试软件(标准OPCClient等)在服务器对OPCServer进行连接通讯的简单测试。

2) OPCServer的机器上安装Sym_OpcClient并运行,服务器端就不用管了。

通讯配置

SymLink IDE开发环境中新建OPC设备

配置远程Sym_OpcClient信息

内容

解释

名称

OPC数据源逻辑名称

描述

OPC数据源描述

IP地址

OPC数据源和Sym_OpcClient所在服务器IP,一般只需要配置这个IP地址即可。

IP端口

Sym_OpcClient开放的以太网通讯端口

总召唤周期

SymLink的数据同步采用异步变化传输和同步召唤传输,这里配置的是召唤的间隔时间。

自动对时周期

OPC数据源所在的服务器和SymLink端保持时钟同步。

用户名

Sym_OpcClient开放的用户名。

密码

Sym_OpcClient开放的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点击高级参数

内容

解释

模式

SymLink采集分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服务器模式下Sym_OpcClient开放一个端口等待SymLink来连接,客户端模式下Sym_OpcClient直接连接SymLinkIP端口。

监听端口

服务模式下Sym_OpcClient开放的IP端口。

IP地址和端口

客户端模式下SymLinkIP和开放的端口。

OPC管理器上面选择新建数据源

填写数据源的名称,有效字符都可以。点击代理选择

网络节点的OPCServer选择

代理模式

代理就是通过一台SymLink去操作远程OPC,因为SymLink有多网口,配置的时候和OPCServer不在同一个网段也没关系。

IP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

SymLinkIP端口和对应的用户权限。

版本

OPCServer的版本。

网络节点

如果不通过代理模式,则直接连接到OPCServer的网络节点。也可以修改网络节点以连接到其他IP地址的节点。

选择代理模式,填写远程SymLinkIP,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点击获取OPCServer列表

这样在OPC服务器上的所有OPC列表就获取到了

选择需要连接的OPC,双击或者右键选择数据源

配置高级参数的故障处理方式

内容

解释

故障检测

分两种检测方式,一是等待数据长时间不变化认为OPC数据故障,二是检测OPC对象状态判断。

超时参数

通过超时判断的话,填写超时时间。

故障处理

发现故障后,可以选择数据是否清零然后标记为故障状态。

配置启动策略

内容

解释

启动方式

可以选择直接启动客户端采集还是等待OPCServer启动完成后再启动采集。一般来说大部分OPCServer因为是分多进程(如SCADA分采集和数据服务进程),所以需要启动完成后才能去连接他。

进程名称

OPCServer的主进程名称,确定此进程启动后则可以连接该OPCServer

在新建好的数据源上面右键选择新建数据组

填写组名称

在空白处右键,选择OPC建点

弹出OPC点表对话框,在数据源上面右键选择刷新点表

点击刷新按钮

自动获取远程点表

选择需要的数据组,全部选中

点击添加按钮

确定完成

这样点表创建完毕,自动对应数据类型

楼主:
关于SymLink工业智能的更多交流在QQ群:110796992

网友A:
能针对哪些品牌的PLC,我会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标准的OPCServer,无论是DCS的,还是SCADA的都支持。

网友C:
我的主机上装有iCentroGate工业智能,通过OPC通道设置,在虚拟机上装有OPC Client和 matrikon opcserver仿真,并且同时设置了DCOM端口。(注意两者IP是好的),可为何拿不到OPCSERVER的值呢?求解,下面是图片。是因为要配合工业网关的硬件设备吗?

网友D:
楼主的东东看来不错,要收费的吧? 呵呵

有不少这样的隧道软件呢  opcsystemNet       opc DataHub   OPC tunne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有不少这样的隧道软件呢  opcsystemNet       opc DataHub   OPC tunnel。

现在是在中间通过了我们一层设备交互,我们会改一款软件形式的OPC隧道,那样就可以不收费了。

网友F(2013-03-05):
另外一款收费的比较好的软件就是OPCBridge,把OPC服务器转成Modbus服务器(TCP或者TCP),还可以支持WEB发布,智能手机或者IPAD都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OPC服务器里的TAG。网页的界面和OPCBridge应用程序的界面一致。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加Q:10167223

网友G(2015-03-03):
求一个,yqxiaochina@126.com

网友H:
光看数有毛用,要的是历史数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