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verEX无法串口连接modsim仿真串口

楼主(2012-12-25):
第一步,我通过虚拟串口工具打开了com1和com2两个串口。

第二步,打开modsim仿真,设置com1串口,具体设置:com1,8,n,1

第三步,打开opc server(kepserverEX),对其进行modbus串口配置,如下:

最后,为何拿不到值呢?可是当我modsim用com2口,kepserver配置用com1口,反而接收成功,只是kepserver的ao:400001可以下发指令,可modsim不能上传数据,这是为何?300001就更不用说了,下面无法上传数据。求解?

网友A:
1.正确安装授权.  错误安装好象没有什么提示, 但不能使用.

2.设置防火墙.

3. Con figuring DCOM

以上3项都要做好

仔细阅读帮助文件.例如:

Using KEPServerEx via DCOM with Microsoft XP Service Pack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正确安装授权.  错误安装好象没有什么提示, 但不能使用.2.设置防火墙.  3. Con figuring DCOM以上3项都要做好仔细阅读帮助文件.例如:Using KEPServerEx via DCOM with Microsoft XP Service Pack 2

防火墙和DCOM配置没问题啊~~135端口是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