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SPD指令运用问题

楼主(2012-12-25):
   想用SPD指令运用电机测速监控。电机低于500转/分 ,  PLC保护电机停止  求教发个梯形图。谢谢!!!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和PLC呀,我用过欧姆龙的3G3MX2,自身就有SPD功能,不过需要给电机装上编码器。

网友B(2015-02-26):
怎 么 发 到 台 达 区 来 了 哦

网友C(2015-08-08):
用编码器配合SPD指令使用,把转速测出来后用比较指令和设置的转速进行比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