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与宇电AI708P通讯问题!!!

楼主(2012-12-25):
我想将ai708p仪表与组态王6.53连接实现实时监测与控制。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可以实现组态王与ai708仪表的连接(监测与控制),但与ai708p只能实现实时数据的显示,无法实现控制(即用计算机调控仪表),ai708p表是程序控温仪表,那我该如何在组态王中设置呢??求教啊啊啊啊 啊 啊啊啊啊啊

楼主:
大神们 帮帮我啊 555

网友A:
宇电的AI协议也只能读数据,不能修改吧???我以前搞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宇电的AI协议也只能读数据,不能修改吧???我以前搞过。

可问题是对于ai708仪表 在组态王中我实现了检测与控制啊也就是实现了读与写啊 单单就是程序型仪表ai708p 只能实现读不能写(在组态王中给两种仪表的参数配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12/2012122621335500001-1.shtml

我咨询过了 我们买的仪表呢需要看v7.0协议 我看过了但还是不太懂 不知道该如何应用到组态王中,你上边说的意思是你搞过 之前只能读,没有实现写吗?

网友B:
你可以联系北京的客服方面,或者联系我,我交由我们合肥方面的技术人员帮你解决,谢谢使用亚控产品组态软件。Q527500541

网友B:
或者我发给你一些技术性资料,或许能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联系北京的客服方面,或者联系我,我交由我们合肥方面的技术人员帮你解决,谢谢使用亚控产品组态软件。Q527500541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那要看他的仪表的说明书,如果他这款仪表只能读,不能写。。。那你当然不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他的仪表的说明书,如果他这款仪表只能读,不能写。。。那你当然不能控制了。。。。。。。。

恩 说的很对啊 等明天先确定一下这个 但我估计安装的通讯模块与ai708一样 既然708实现了读写 708p应该也可以,就是我组态王设置中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