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与宇电AI708P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2-12-25):
我想将ai708p仪表与组态王6.53连接实现实时监测与控制。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可以实现组态王与ai708仪表的连接(监测与控制),但与ai708p只能实现实时数据的显示,无法实现控制(即用计算机调控仪表),ai708p表是程序控温仪表,那我该如何在组态王中设置呢??求教

楼主:
没人帮忙啊  要死了。。。

网友A(2013-02-28):
楼主的这种问题,一般是仪表型号选择错误,组态王里面有我们仪表的驱动,添加仪表时候要选正确的仪表型号,就可以修改相应的参数了。

更进一步的技术支持 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技术服务热线:400-888-2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