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2-12-25):
用松下pLC接步进电机驱动器,Y0,Y1,Y2分别接了驱动器的PLS,DIR ,ENABLE,输入下面的程序,

R9010     OUT Y2

x0 DF DMV H1102 DT100

         DMV K500 D102

         DMV K5000 DT104

         DMV K300 DT106

         DMV K1000 DT108

         DMV K0 DT110

         SPDH DT100 K0

下载程序后运行,电机不转,拨动一下电机轴,一直转个不停,为什么没有按SPDH输出的脉冲运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一下控制代码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电机不转,拨动一下电机轴,一直转个不停-------电机负载太大或电机太小了(还有步进电机的电源电压等等都有关系)?另外速度放慢点、加减速时间加长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