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如何做一个延时1个小时以上的程序

楼主(2012-12-25):
本人最近用西门子S7200刚做了一个程序,程序中要求一电磁阀延时一个小时以上后接通,我用的是TON的延时接通继电器,但是只能延时50分钟,请问一个小时以上的程序如何做?

网友A:
方法有好几种:

1、用两个定时器,两个定时加起来=60分;

2、用分钟计数器,每60秒发一个脉冲,60个就是1小时;

网友B:
用两个定时器,时间是相乘的关系,60秒乘60就OK了。

楼主:
谢谢哥们,我用两个定时器加了,实现了,那么谁能麻烦教教我怎么用计数器来做啊,麻烦截个程序图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我用两个定时器加了,实现了,那么谁能麻烦教教我怎么用计数器来做啊,麻烦截个程序图看看吧

网友C:
两个定时器相加是最为简单的 !

网友D:
关于长延时时间问题教科书上介绍的很多了,一般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配合使用就能达到任何延时时间。你能做到延时50min,延时时间到计数器加1,复位计时器,重新开始延时50min,重复以上动作……是不是会出现100min,150min等等延时时间。其他延时时间同理。

网友E:
正如4楼的,使用特殊寄存器SM0.4,周期为1分钟的矩形脉冲。

网友F:
一个简单的定时程序,仅供参考

网友G:
需要西门子200、300编程的联系,老手。
对手持无线控制仪有兴趣的联系;

网友H(2019-08-10):
使用sm0.4做自加一程序

网友I(2026-01-21):
定时器加计数器

网友J:
一般用SM0.5,计数。一小时误差不会大于2秒,

而采用SM0.4,误差有可能大于20秒!

如果用TON等延时模块,则一小时累积误差可能会更大,但程序复杂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