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机正反转延时顺序自动的电路图

楼主(2012-12-25):
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
自动化毕业两年创业半年总结》,楼主说的一个电路:控制一台搅拌机正转5分钟,停五分钟,反转五分钟,停一小时。当时以为很简单,四个时间继电器,结果还是弄了好几天,还有调试。我试着画下这个电路图,小弟愚昧,没画出来,想请各位前辈能画个电路图让晚辈学习下,感激涕零!

网友A:
反复这样的吗?你的图大概是怎样的?

网友B:
   给你出个电路,供参考:

      SB1为启动按钮,SB2为停止按钮,J1、J2、J3为延时5分的延时继电器,J4为延时1小时的延时继电器,Z1为正转接触器,Z2为反转接触器,J0为中间继电器。按下启动按钮电机正转5分,停五分钟,反转五分钟,停一小时,再正转5分。。。依次循环,按下停止开关,电机停,电路回复初始状态。

楼主:
反复这样的,我是看到别人帖子里怎样要求的,我也不会画

楼主:
首先谢谢wyb2866255---王者之师 的回帖!我看这个电路,最后J4得电一小时以后,常闭点断开,构不成回路了,不能以此循环进行吧
还是我没看懂呀,

网友B:
4楼:你没有看懂,当J4吸合时,其常闭触点断开,其J1、J2、J3、J4、Z1、Z2 皆失电断开,J1与J4的常闭触点恢复闭合,使Z1导通电机正转,J1得电开始延时。。。这不又恢复到启动时的状态吗?

网友C:
楼主你好!

只是我按照你的要求画的一个继电器、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的组合电路图。。。

可以实现你那个功能。

SB1为启动按钮、SB2为停止按钮。。。

在不按下停止按钮的情况下,动作将会按照你的这个定时过程一直循环下去。定时时间根据需要自己在时间继电器里面设置即可!!!

网友D:
学习啦,其实 搞个小点数的 PLC 价格还便宜,且安装操作方便

网友E:
根据上面的图修改的。

说一下,时间继电器都是通电延时动作,还有,可以把KA和按钮自锁等部分,换成一个开关,闭合工作,断开停止,减少元件,方便实验

网友E:
比如这样,可以减少做实验的时间,哈哈

。。。。。。。。。。。。。。。。。。。。。。。。。

网友F:
买个正反转控制器不就得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晚辈学习了,再次真心谢谢!

网友F:
国产309绒线染缸以前就是两个时间继电器外部面板调节控制正反转时间一个在内部控制停顿时间控制,现在都用正反转控制器了时间任意调节,价格又便宜。

网友G:
对:王者之师—广州@阿君关于楼主你好!只是我按照你的要求画的一个继电器、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的组合电路图。。。可以实现你那个功能。SB1为启动按钮、SB2为停止按钮。。。在不按下停止按钮的情况下,动作将会按照你的这个定时过程一直循环下去。定时时间根据需要自己在时间继电器里面设置即可!!!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图纸好像不能实现  启动正转5分钟后 就会一直停在那里不动了 2楼8楼都能通过

网友H:
其实有那些东西的价钱买个PLC也足够了。

网友I:
买个变频器更方便  便宜又实际 还简单 何必这样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