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动作顺序

楼主(2012-12-25):
接触器通电后主触点、辅助触点常开常闭触点动作顺序,断电时呢,谢谢帮助

网友A:
接触器通电后主触点、辅助触点常开常闭触点动作顺序是:辅助触点的常闭触点先断开,而辅助触点常开触点与主触点后闭合。断电时辅助触点常开触点与主触点先断开,而辅助触点的常闭触点后闭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通电后主触点、辅助触点常开常闭触点动作顺序是:辅助触点的常闭触点先断开,而辅助触点常开触点与主触点后闭合。断电时辅助触点常开触点与主触点先断开,而辅助触点的常闭触点后闭合。

这就是正确的动作顺序。

网友C:
拆开一个仔细研究下就明白了!

网友D:
接触器的触点是同时动作的,除非是加了特殊化附件的推时动作。

网友E:
首先!通电按下常开按钮!线圈得电,辅助常开触头电自锁!主触头吸合!电机运转!

网友F:
写的很明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首先!通电按下常开按钮!线圈得电,辅助常开触头电自锁!主触头吸合!电机运转!

网友H:
还是把接触器拆了吧,自己一看比谁讲都明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接触器的触点是同时动作的,除非是加了特殊化附件的推时动作。

我也觉得是。非要有先后顺序恐怕得找制造厂家的人咨询,从机械结构上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触器通电后主触点、辅助触点常开常闭触点动作顺序是:辅助触点的常闭触点先断开,而辅助触点常开触点与主触点后闭合。断电时辅助触点常开触点与主触点先断开,而辅助触点的常闭触点后闭合。

这我知道,主要是辅助触点常开和主触点哪个先动作,看到一个封星电路感觉如果同时动作可能会使变频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接触器的触点是同时动作的,除非是加了特殊化附件的推时动作。我也觉得是。非要有先后顺序恐怕得找制造厂家的人咨询,从机械结构上看了。

同时动作肯定不对,这一点我能确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通电后主触点、辅助触点常开常闭触点动作顺序是:辅助触点的常闭触点先断开,而辅助触点常开触点与主触点后闭合。断电时辅助触点常开触点与主触点先断开,而辅助触点的常闭触点后闭合。

网友M:
没注意过主触点和常开辅助触点谁先接通;

简单想来,一套机构同时动作的话,行程短的触点会先接通。

网友N(2018-05-30):
好的

  谢谢楼主了  感谢这次的分享

网友O(2018-08-30):
哪些打卡看得开了啊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