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绝缘试验应注意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2-12-25):
1 不宜采用交流耐压试验,宜采用直流耐压试验

  高压电器设备一般都通过交流耐压试验对其主绝缘耐压强度进行试验,而电力电缆由于其电容量较大,往往受到试验设备容量的限制,很难进行工频交流耐压试验。另外,交流耐压试验有可能在油纸绝缘电缆空穴中产生游离放电而损害电缆,同样高的交流电压损害电缆绝缘强度远大于直流电压。因此,直流耐压试验便成为检查电缆绝缘性能的常用方法。直流耐压试验,设备容量小,电压高。电力电缆在直流电压作用下,绝缘中的电压按电阻分布,当电力电缆有缺陷时,电压将主要加在与缺陷相关的部位上,使缺陷更容易暴露,这是交流耐压试验无法做到的。

  2 直流耐压试验时,必须采用负极性连接

  一般在进行直流耐压试验时,只注意接线是否正确,而忽略电压极性的问题。电力电缆直流击穿强度与电压极性有关,如将电缆芯接正极,在电场作用下,电缆绝缘层水分将会渗透移向电场较弱的铅皮,结果使缺陷不易发现,击穿电压比电缆芯按负极接线时提高10%。因此,对电力电缆进行直流耐压试验要采用负极性连接。

  3 直流耐压试验时温度对试验的影响

  电缆绝缘电阻同其他高压电器一样,随温度上升而减小,随温度降低而升高;泄漏电流随温度上升而增大,随温度降低而减小。可见温度对试验数据有很大影响。按记录温度对试验数据进行换算是很重要的。电力电缆如停电时间较长,绝缘试验时应注意记录电缆的实际温度。电缆试验一般都是停电几个小时才做,此时电缆缆芯的温度接近土壤温度,因每年试验时间比较固定,土壤温度一般无太大差异,但试验数据不能按记录的室外温度进行换算,而应按土壤温度换算。不同的放置地点的温度也不同,露天放置的电缆以室外温度为准,放置水中的电缆以记录水温为准,对刚停电的电缆要测试电缆的缆芯温度。

  缆芯与铅皮间的电压分布取决于绝缘电阻,因此缆芯与铅皮的温度对电压分布影响很大。当温差不大时,靠近电缆芯的绝缘分担的电压比靠近铅皮处的高;若温差较大时,由于温度增高,使靠近缆芯的绝缘电阻相对降低,靠近缆芯的绝缘电阻所分担的电压减小,且有可能小于靠近铅皮处。因此在冷状态下做直流耐压试验易发现靠近电缆芯处的绝缘缺陷,热状态下则易发现靠近铅皮处的绝缘缺陷。

  4 直流耐压试验时,必须将电缆充分放电

  电力电缆的电容量很大,进行直流耐压试验后,剩余电荷的能量还比较大,直接影响绝缘电阻和吸收比的测量。如果电缆在第一次直流耐压试验后,放电时间短,未将剩余电荷放尽就进行绝缘电阻试验,充电电流与吸收电流会比第一次减小,这样就会出现绝缘电阻虚假增大和吸收比减小的现象。

  另外,直流耐压试验后立即进行绝缘电阻试验会产生绝缘电阻减小和吸收比增大的虚假现象。这主要是测量绝缘电阻的兆欧表接线电压极性与直流耐压电压极性相反引起的。电缆在直流耐压试验中,如果放电不充分,立即测量绝缘电阻,那么绝缘电阻表需要输出很多电荷去中和电缆中的剩余电荷,造成绝缘电阻的虚假降低。因为直流耐压试验时间一般为5min,所以电缆直流耐压试验后,放电时间要大于5min,电缆越长,放电时间越长。绝缘电阻测试后,放电时间大于充电时间。

  5 直流耐压试验时,必须加以屏蔽

  对电力电缆进行直流耐压及直流泄漏试验时,因试验电压较高,绝缘良好的电缆泄漏电流较小,因而设备引起的杂散电流对试验结果影响很大。为了消除杂散电流对试验结果的影响,采用微安表接在高压侧,高压引线及微安表加屏蔽接线。这种试验接线,由于采取微安表接在高压回路,且高压引线和微安表加了屏蔽,因此能消除高压引线电晕和试验设备杂散电流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其试验结果的准确度高。此种接线,对电缆外皮对地绝缘或不绝缘的都可采用。

  在恶劣环境条件下,电缆表面泄漏电流较大,使试验数据不能反映绝缘真实情况。采用电缆两头加屏蔽来消除表面泄漏电流,此法可完全消除电缆两头表面泄漏的影响,可测出电缆绝缘的真实泄漏电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