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电线路故障距离测试仪的用途和原理

楼主(2012-12-25):
一、用途
  YTC6230输电线路故障距离测试仪是用于架空输电线路发生永久性接地(短路)或断路(开路)时,测量故障点到测量点(变压器)的距离。
  该仪器适用于35kV及以上各电压等级的架空输电线,当发生永久性单相接地或断线故障时,只要在变电站内对故障线路进行测试,电缆故障测试仪就可准确地测出故障距离,确定故障杆塔,便于抢修人员快速查找故障,缩短抢修时间。
  本仪器必须在线路停电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它具有体积小,携带方便,自带电池交直两用,具有图形和数字显示功能,操作方便。
  二、原理
  根据波的传输理论,波在架空线路上传播,遇到开路或短路点时,会发生反射,在线路上产生驻波。波的频率不同,驻波波峰波谷出现的位置则不同。通过改变波的频率,可使波的波谷正好出现在信号的注入点。由于架空线路波速是固定的,在已知波速的情况下,就可以计算出线路的长度。
  设:
  f: 注入的信号频率;
  v:注入的信号沿线路传输的速度;
  λ:注入信号的波长;
  L:线路长度;
  因为: f×λ=v
  由理论公式推导,可得出:
  对于末端短路的线路,当注入的信号频率由低向高变化,在注入点出现第一个驻波波谷时,线路长度为波长的一半,即: L= λ/2=0.5V/F;
  对于末端开路的线路,当注入信号的频率由低向高变化,在注入点出现第一个驻波波谷时,线路长度为波长的四分之一,即: L=λ/4=0.25V/F。
  据这一结论,就可以计算出故障距离。
  YTC6230输电线路故障距离测试仪带有精确测频电路及对驻波波谷进行检测的模块,可检测出发生驻波时的频率,再根据已有的各电压等级下的波速,换算出发生故障的点到测量点之间的距离L。由于本仪器带有数据记忆电路,对测量出的各频率下的数据进行记录,可在测试完成后进一步精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