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1-0120-3+P901启动异常

楼主(2012-12-25):
一台ACS800-01-0120-3+P901型变频器,出现启动运行转速极低现象,50Hz转速只有几Hz,而且报FF30和FF56故障。请问诸位此变频器怎么才能改为V/F控制?

网友A:
买这个变频器的时候;有一本手册吧;上面写的很详细的啊!!!

网友B:
FF30表示电机需要辨识,FF56表示变频器缺相,你先量一下,变频器进线端是不是缺相,如果缺相是会出项你说的这种情况的,如果不缺相,你就把变频器参数复位,再重新设置一下。电机参数记得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30表示电机需要辨识,FF56表示变频器缺相,你先量一下,变频器进线端是不是缺相,如果缺相是会出项你说的这种情况的,如果不缺相,你就把变频器参数复位,再重新设置一下。电机参数记得设置。

我把99.04 DTC选项修改为不识别电机后 可以运转    也不报警了。现在又出现了新故障,正转可以  反转不行,反转电流很大  电机不转,调换电机线后测试  正反都不转,很是郁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FF30表示电机需要辨识,FF56表示变频器缺相,你先量一下,变频器进线端是不是缺相,如果缺相是会出项你说的这种情况的,如果不缺相,你就把变频器参数复位,再重新设置一下。电机参数记得设置。 我把99.04 DTC选项修改为不识别电机后 可以运转    也不报警了。现在又出现了新故障,正转可以  反转不行,反转电流很大  电机不转,调换电机线后测试  正反都不转,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