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变频控制器不能正常停机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变频器+压力传感器的水泵机组运用方案。为什么在通过压力传感器实现停机时有时灵有时不灵,也就是说恒压功能没有问题,就是关掉水龙头以后不能正常停机,为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通过纯压力传感器的反馈的恒压变频控制器,他的控制逻辑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判定是否处于用水状态,有效实现不用水停机或关水停机??

网友A:
压力和用水两回事,用水少而且管道长管道内水量多,压力波动不大,不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力和用水两回事,用水少而且管道长管道内水量多,压力波动不大,不动作。

 但是当你用水时,管道的压力会下降的,如长时间不用水,也就是关闭水龙头的话,压力会上升达到你的预设压力也能停机的吧 !

网友C:
如给定5KG压力  往往都有±5-10%的偏差  (即上下限)   1、当压力高于5KG+(+偏差)降频   2、当压力低于5KG+(-偏差)升频    3、当压力等于5KG+(-偏差)到5KG+(+偏差)处在稳态    长时间就会休眠

网友D:
不会停机就对了,这就是恒压供水的原理。

网友E:
不会停机,这就是变频器恒压供水,要么加一个大的储水罐。

网友F:
关掉水龙头以后不能正常停机,为什么?

——还不是压力没有达到你预期(设置)的压力。

网友G:
一般压力传感器用于变频器做PID控制恒压供水的比较多。

网友C:
总结:传感器精度 灵敏度高        同时在管网没有内泄漏时会停机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虾,作过恒压供水系统的编程工作。能把各类工况的控制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