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4SS2 12SA2扩展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DVP-14SS2向右能扩展多少个模块啊?开关量最大能到480点,以每个扩展模块16点计算,岂不是能扩展30个模块?

还有DVP-12SA2向右扩展多少个模块啊?

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A:
对于普通数字量I/O扩展模块数量限制台达的手册上好像确实没有明确说明,但是绝对不能简单拿最大扩展I/O点能力除以扩展模块点数计算模块数量。也就是说楼主举例说的那个情况是不能扩展到30个模块的。起码扩展模块工作消耗电源都是从主机过来的,太多的话是不是主机提供的电源容量就不够了。

网友B:
特殊模组建议不要超过7个!

网友C:
加远程主机,应该可以扩展到494了吧。单个主机最多扩展8个,目前S系列的数字量模块为32点的。

楼主:
S系列的有32点的吗?我只看见16点的。

网友D:
特殊模块最多能够带7个,普通I/O建议不超过 14个,这个在手册没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