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2轴伺服绕线圈一个旋转一个丝杆排线怎么控制能一线挨一线

楼主(2012-12-26):
PLC控制2轴伺服绕线圈,一个旋转轴绕线,一个丝杆负责拉线,使线圈一根一根线紧叠排列,不能重叠。(比如像变压器的线圈排列)怎么控制方法会使一线挨一线排列。谢谢,师傅们提出意见!谢谢

网友A:
这需要螺旋插补吧?

 运动控制卡做到很简单

网友B:
       A轴负责拉线,B轴负责绕线,根据绕线卷直径计算出A轴1转的长度,据此长度计算出A/B脉冲比例,按A轴发出脉冲数量计算出B轴应移动的脉冲数量和速度,还需要考虑B轴每绕完一层就要反向,加改一次方向,直径增加2个线径。

       另外:似乎2轴不够吧,还应该有一个排线轴。

网友C:
这个用信捷的运动控制PLC简单就做到了,应该是信捷XCM系列,我以前用过直接用插补就可以简单做出来

网友D:
先问一个,你的线径多少???

楼主:
线径为0.13的。槽宽为3MM,(意思是在3MM的宽度里面排列0.13的线,一层排满堆叠到第二层。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这个用信捷的运动控制PLC简单就做到了,应该是信捷XCM系列,我以前用过直接用插补就可以简单做出来内容的回复:

你可以简单的说一些下。你用插补怎么控制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A轴负责拉线,B轴负责绕线,根据绕线卷直径计算出A轴1转的长度,据此长度计算出A/B脉冲比例,按A轴发出脉冲数量计算出B轴应移动的脉冲数量和速度,还需要考虑B轴每绕完一层就要反向,加改一次方向,直径增加2个线径。       另外:似乎2轴不够吧,还应该有一个排线轴。

2轴就可以。A轴负责拉线,就是把线拉到和B绕线轴同一水平位置进行排线,这样才能紧挨排列。

网友B:
刚才说法有误,B轴就是排线轴,应该还有一个卷绕轴,或者卷绕轴本身负责拉线。跟你用法完全一样,这种方法我们用小型PLC在其他行业用过很多。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对:bibird关于刚才说法有误,B轴就是排线轴,应该还有一个卷绕轴,或者卷绕轴本身负责拉线。跟你用法完全一样,这种方法我们用小型PLC在其他行业用过很多。也没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

嗯。。线卷在绕线轴,排线轴拉动线移动,如果每次绕线轴线的位置和拉线轴的位置是水平的,那就可以完成紧密排列动作。你以前是怎么控制它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动控制卡做到很简单

没有用过螺旋插补。

网友B:
          按前面的方法,A与B运行距离折算成脉冲数,A每走X个脉冲,B轴就按比例走Y个脉冲,我们当时用2个CP1H,共5个轴,因为了计算准确,线线和排线在2个PLC中,所以把A轴的旋编信号再输到2号PLC,假设A轴每走5个脉冲,B轴走2个脉冲,用APR指令折算出B轴应走的脉冲数,每5毫秒计算一次,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程序是3年前编成的,现在虽然经常用,但程序已经成熟,每次只是把程序传到新设备再调通就行了,程序不再看了。

          好象是按脉冲频率计算的。

楼主:
对:bibird关于按前面的方法,A与B运行距离折算成脉冲数,A每走X个脉冲,B轴就按比例走Y个脉冲,我们当时用2个CP1H,共5个轴,因为了计算准确,线线和排线在2个PLC中,所以把A轴的旋编信号再输到2号PLC,假设A轴每走5个脉冲,B轴走2个脉冲,用APR指令折算出B轴应走的脉冲数,每5毫秒计算一次,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程序是3年前编成的,现在虽然经常用,但程序已经成熟,这里每次只是调通就行了,程序不再看了。内容的回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前面的方法,A与B运行距离折算成脉冲数,A每走X个脉冲,B轴就按比例走Y个脉冲,我们当时用2个CP1H,共5个轴,因为了计算准确,线线和排线在2个PLC中,所以把A轴的旋编信号再输到2号PLC,假设A轴每走5个脉冲,B轴走2个脉冲,用APR指令折算出B轴应走的脉冲数,每5毫秒计算一次,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程序是3年前编成的,现在虽然经常用,但程序已经成熟,这里每次只是调通就行了,程序不再看了。          好象是按脉冲频率计算的。

现在用代数关系,把绕线轴的速度,求出排线轴排线 的速度,在前面150圈可以整齐的排列,后面,可能是误差了。就有点跟不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按前面的方法,A与B运行距离折算成脉冲数,A每走X个脉冲,B轴就按比例走Y个脉冲,我们当时用2个CP1H,共5个轴,因为了计算准确,线线和排线在2个PLC中,所以把A轴的旋编信号再输到2号PLC,假设A轴每走5个脉冲,B轴走2个脉冲,用APR指令折算出B轴应走的脉冲数,每5毫秒计算一次,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程序是3年前编成的,现在虽然经常用,但程序已经成熟,这里每次只是调通就行了,程序不再看了。          好象是按脉冲频率计算的。内容的回复:现在用代数关系,把绕线轴的速度,求出排线轴排线 的速度,在前面150圈可以整齐的排列,后面,可能是误差了。就有点跟不上了。

前面150圈是什么意思?150层还是第一层的第150圈?

网友B:
对:lovegcr关于回复内容:对:现在用代数关系,把绕线轴的速度,求出排线轴排线 的速度,在前面150圈可以整齐的排列,后面,可能是误差了。就有点跟不上了。 内容的回复:

前面150圈是什么意思?150层还是第一层的第150圈?

楼主:
对:bibird关于回复内容:对:lovegcr关于回复内容:对:现在用代数关系,把绕线轴的速度,求出排线轴排线 的速度,在前面150圈可以整齐的排列,后面,可能是误差了。就有点跟不上了。 内容的回复:前面150圈是什么意思?150层还是第一层的第150圈?内容的回复:

因为每一层几十圈就可以排满,是一层叠满到第二层堆叠,以此类推,到了150圈。可能是第五层左右就开始出现怎样的问题。

网友B:
每增加一层,线卷的直径就变了,所以比例也必须得变啊。每层都需要变,前几十层不出问题是肉眼看不出,而不是没有问题。

楼主:
对:bibird关于每增加一层,线卷的直径就变了,所以比例也必须得变啊。每层都需要变,前几十层不出问题是肉眼看不出,而不是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x谢谢!!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合适。你做这样的列子,应该思路比较周全。看一下你的思路。。

网友B:
每层结束都要计算一次脉冲比例,可能用浮点数比较好一些,因为每层直径增加0.26毫米,不用浮点数,难度有点大。

楼主:
对:bibird关于每层结束都要计算一次脉冲比例,可能用浮点数比较好一些,因为每层直径增加0.26毫米,不用浮点数,难度有点大。 内容的回复:

每层都增加0.26MM距离,怎么解析?

网友H:
应该有两点:

1. 排线轴与拉线轴 应该就是个齿轮比。排到头排线轴换向即可。如果希望效果好一点,就用电子凸轮功能,现在很多伺服内部就有。如果不差钱用PLC 的电子凸轮也可以,但是价格就高了。

2.一般拉线都是需要恒张力,这样才不会有的层太紧,效果不好。 所以根据卷径计算扭矩轴输出扭矩。

因此拉线用扭矩模式(记得做速度限制)。排线用电子齿轮、电子凸轮都可以。

网友B:
对:lovegcr关于回复内容:对:bibird关于每层结束都要计算一次脉冲比例,可能用浮点数比较好一些,因为每层直径增加0.26毫米,不用浮点数,难度有点大。 内容的回复:每层都增加0.26MM距离,怎么解析? 内容的回复:

你的线径不是0.13吗?每增加一层大约增加2个线径,不就是0.26吗,可能不是太准,如果想更准一些,可以绕10层后实测一下,再计算一下,或用下面那位alexqiu 提到的电子齿轮作也可以。

楼主:
对:bibird关于回复内容:对:lovegcr关于回复内容:对:bibird关于每层结束都要计算一次脉冲比例,可能用浮点数比较好一些,因为每层直径增加0.26毫米,不用浮点数,难度有点大。 内容的回复:每层都增加0.26MM距离,怎么解析? 内容的回复:你的线径不是0.13吗?每增加一层大约增加2个线径,不就是0.26吗,可能不是太准,如果想更准一些,可以绕10层后实测一下,再计算一下,或用下面那位alexqiu 提到的电子齿轮作也可以。 内容的回复:
谢谢.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排线轴与拉线轴 应该就是个齿轮比。排到头排线轴换向即可。如果希望效果好一点,就用电子凸轮功能,现在很多伺服内部就有。如果不差钱用PLC 的电子凸轮也可以,但是价格就高了。2.一般拉线都是需要恒张力,这样才不会有的层太紧,效果不好。 所以根据卷径计算扭矩轴输出扭矩。因此拉线用扭矩模式(记得做速度限制)。排线用电子齿轮、电子凸轮都可以。

谢谢!你说的排线用电子齿轮比,可以说明白点,怎么做?谢谢!

网友B:
电子齿轮在PLC中也可以实现,CP1H中APR指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他品牌的PLC应该也有这个功能,当然如果是运动控制器,实现起来就更方便了。

网友J:
楼主,你是要做桌上型平绕吗?那个一台才几千块,你这样的方案成本太高了

楼主:
对:xzy568关于楼主,你是要做桌上型平绕吗?那个一台才几千块,你这样的方案成本太高了内容的回复:

谢谢!不是。不过是要有这样平整绕线方法。

楼主:
有哪位师傅做过这样的例子!!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对:bibird关于电子齿轮在PLC中也可以实现,CP1H中APR指令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他品牌的PLC应该也有这个功能,当然如果是运动控制器,实现起来就更方便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

网友K:
这个太简单了,用直线插补就行,反正绕线轴和排线轴的运动是成比例关系的。

网友K:
对了,张力控制最好也用个伺服电机,反方向带动放线轴,保持张力恒定。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bibird关于每增加一层,线卷的直径就变了,所以比例也必须得变啊。每层都需要变,前几十层不出问题是肉眼看不出,而不是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x谢谢!!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合适。你做这样的列子,应该思路比较周全。看一下你的思路。。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厚度的变化是不需要考虑的,反正搞清楚绕线轴每转一圈,排线轴轴向进给一个线径的距离,排线轴每到一定距离就改变方向,就能把线排好。关键是需要用一个伺服控制放线的张力。在慢走丝线切割上大多数都用伺服做恒张力控制,我也这样用过,非常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E每增加一层,线卷的直径就变了,所以比例也必须得变啊。每层都需要变,前几十层不出问题是肉眼看不出,而不是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x谢谢!!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合适。你做这样的列子,应该思路比较周全。看一下你的思路。。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厚度的变化是不需要考虑的,反正搞清楚绕线轴每转一圈,排线轴轴向进给一个线径的距离,排线轴每到一定距离就改变方向,就能把线排好。关键是需要用一个伺服控制放线的张力。在慢走丝线切割上大多数都用伺服做恒张力控制,我也这样用过,非常方便。

线切割机上应用中,好象不必密致排列,不计半径是可以。如果不考虑半径的变化,随着半径增大,排列会变密,如果在底层每圈都紧密排列,半径增大后就会有些线叠加起来,表面变得凹凸不平。就看楼主绕线工艺的要求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MOULDING5关于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bibird关于每增加一层,线卷的直径就变了,所以比例也必须得变啊。每层都需要变,前几十层不出问题是肉眼看不出,而不是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x谢谢!!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合适。你做这样的列子,应该思路比较周全。看一下你的思路。。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厚度的变化是不需要考虑的,反正搞清楚绕线轴每转一圈,排线轴轴向进给一个线径的距离,排线轴每到一定距离就改变方向,就能把线排好。关键是需要用一个伺服控制放线的张力。在慢走丝线切割上大多数都用伺服做恒张力控制,我也这样用过,非常方便。内容的回复:线切割机上应用中,好象不必密致排列,不计半径是可以。如果不考虑半径的变化,随着半径增大,排列会变密,如果在底层每圈都紧密排列,半径增大后就会有些线叠加起来,表面变得凹凸不平。就看楼主绕线工艺的要求了。

你说的排列变密指的是哪个方向的?如果线的张力恒定,排列紧密度是不会有变化的,只不过绕线轴的负载会逐渐加大,因为半径加大了,线张力所产生的力矩也随之变大。另外,我说的张力控制不是在绕线轴上面做的,而是在放线的一端实现,与半径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网友B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L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每增加一层,线卷的直径就变了,所以比例也必须得变啊。每层都需要变,前几十层不出问题是肉眼看不出,而不是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x谢谢!!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合适。你做这样的列子,应该思路比较周全。看一下你的思路。。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厚度的变化是不需要考虑的,反正搞清楚绕线轴每转一圈,排线轴轴向进给一个线径的距离,排线轴每到一定距离就改变方向,就能把线排好。关键是需要用一个伺服控制放线的张力。在慢走丝线切割上大多数都用伺服做恒张力控制,我也这样用过,非常方便。内容的回复:线切割机上应用中,好象不必密致排列,不计半径是可以。如果不考虑半径的变化,随着半径增大,排列会变密,如果在底层每圈都紧密排列,半径增大后就会有些线叠加起来,表面变得凹凸不平。就看楼主绕线工艺的要求了。 你说的排列变密指的是哪个方向的?如果线的张力恒定,排列紧密度是不会有变化的,只不过绕线轴的负载会逐渐加大,因为半径加大了,线张力所产生的力矩也随之变大。另外,我说的张力控制不是在绕线轴上面做的,而是在放线的一端实现,与半径无关。

我好象搞错了,我的方法适用于计量线长来排线的(另有一旋编计线长),原来想直径是:20mm,线一圈,收线长度:约62.8mm,排线走0.13mm,如果直径是:40mm,收线长度:125.6mm,此例中用收线卷的电机计量,脉冲是角速度,应该没有问题,不好意思,我把思路搞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MOULDING5关于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MOULDING5关于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bibird关于每增加一层,线卷的直径就变了,所以比例也必须得变啊。每层都需要变,前几十层不出问题是肉眼看不出,而不是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x谢谢!!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合适。你做这样的列子,应该思路比较周全。看一下你的思路。。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厚度的变化是不需要考虑的,反正搞清楚绕线轴每转一圈,排线轴轴向进给一个线径的距离,排线轴每到一定距离就改变方向,就能把线排好。关键是需要用一个伺服控制放线的张力。在慢走丝线切割上大多数都用伺服做恒张力控制,我也这样用过,非常方便。内容的回复:线切割机上应用中,好象不必密致排列,不计半径是可以。如果不考虑半径的变化,随着半径增大,排列会变密,如果在底层每圈都紧密排列,半径增大后就会有些线叠加起来,表面变得凹凸不平。就看楼主绕线工艺的要求了。 你说的排列变密指的是哪个方向的?如果线的张力恒定,排列紧密度是不会有变化的,只不过绕线轴的负载会逐渐加大,因为半径加大了,线张力所产生的力矩也随之变大。另外,我说的张力控制不是在绕线轴上面做的,而是在放线的一端实现,与半径无关。内容的回复:我好象搞错了,我的方法适用于计量线长来排线的(另有一旋编计线长),原来想直径是:20mm,线一圈,收线长度:约62.8mm,排线走0.13mm,如果直径是:40mm,收线长度:125.6mm,此例中用收线卷的电机计量,脉冲是角速度,应该没有问题,不好意思,我把思路搞错了。

没啥不好意思的,谁都有错的时候,再说也就是讨论讨论,谁都没损失。

现在这个问题看来已经有共识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刚才说法有误,B轴就是排线轴,应该还有一个卷绕轴,或者卷绕轴本身负责拉线。跟你用法完全一样,这种方法我们用小型PLC在其他行业用过很多。也没什么问题。

请问,两个伺服控制方式是不是这样:拉线电机采用扭矩方式,把拉线伺服的反馈脉冲作为排线伺服的输入脉冲,同时排线伺服的反馈脉冲给PLC,通过计算控制排线伺服的方向。我正准备做这种设备,以前没有接触过,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对了,张力控制最好也用个伺服电机,反方向带动放线轴,保持张力恒定。

我想问几点:1、放线伺服电机如何控制张力恒定?是否需要张力传感器反馈张力?

                  2、如果张力通过放线伺服控制,保持恒定,那么收线伺服采用什么方式?如果收线伺服采用扭矩方式,那么收线伺服的输入扭矩是恒定的还是有变化的?因为随着收卷轴的直径变大,阻力矩也会变大,如何应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刚才说法有误,B轴就是排线轴,应该还有一个卷绕轴,或者卷绕轴本身负责拉线。跟你用法完全一样,这种方法我们用小型PLC在其他行业用过很多。也没什么问题。 请问,两个伺服控制方式是不是这样:拉线电机采用扭矩方式,把拉线伺服的反馈脉冲作为排线伺服的输入脉冲,同时排线伺服的反馈脉冲给PLC,通过计算控制排线伺服的方向。我正准备做这种设备,以前没有接触过,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我自己一样的位置控制,但是没有得到需要的理想状态。谢谢

楼主:
对:MOULDING5关于这个太简单了,用直线插补就行,反正绕线轴和排线轴的运动是成比例关系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觉得直线插补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N:
网友B 的回复内容:刚才说法有误,B轴就是排线轴,应该还有一个卷绕轴,或者卷绕轴本身负责拉线。跟你用法完全一样,这种方法我们用小型PLC在其他行业用过很多。也没什么问题。 请问,两个伺服控制方式是不是这样:拉线电机采用扭矩方式,把拉线伺服的反馈脉冲作为排线伺服的输入脉冲,同时排线伺服的反馈脉冲给PLC,通过计算控制排线伺服的方向。我正准备做这种设备,以前没有接触过,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多多交流呀!!我也在做这样的设备!!

楼主:
希望师傅们,继续给点意见!!谢谢!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网友K关于这个太简单了,用直线插补就行,反正绕线轴和排线轴的运动是成比例关系的。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觉得直线插补可以搞定?

当然可以,转角和进给是成比例的,当然是直线插补。关键是放线轴,或者说是送线轴的张力控制要做好,如果用简单的摩擦力控制张力稳定性和精度就不太好,用伺服做恒张力控制,需要配合相应的机械结构。

网友B:
用舞动锤控制张力好象更简单一些,效果也很好。

网友H:
对:lovegcr关于回复内容:对:alexqiu关于应该有两点:1. 排线轴与拉线轴 应该就是个齿轮比。排到头排线轴换向即可。如果希望效果好一点,就用电子凸轮功能,现在很多伺服内部就有。如果不差钱用PLC 的电子凸轮也可以,但是价格就高了。2.一般拉线都是需要恒张力,这样才不会有的层太紧,效果不好。 所以根据卷径计算扭矩轴输出扭矩。因此拉线用扭矩模式(记得做速度限制)。排线用电子齿轮、电子凸轮都可以。内容的回复:谢谢!你说的排线用电子齿轮比,可以说明白点,怎么做?谢谢! 内容的回复:

齿轮就很简单,主轴是 绕线轴从轴是排线轴,根据线径计算一个齿轮比例就好了。

但是我还是建议用电子凸轮,这样换向的地方可以弄的复杂点。

另外绕线机 放线轴是走速度吗?

楼主:
谢谢。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对:MOULDING5关于回复内容:对:lovegcr关于 回复内容:对:MOULDING5关于这个太简单了,用直线插补就行,反正绕线轴和排线轴的运动是成比例关系的。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觉得直线插补可以搞定? 内容的回复:当然可以,转角和进给是成比例的,当然是直线插补。关键是放线轴,或者说是送线轴的张力控制要做好,如果用简单的摩擦力控制张力稳定性和精度就不太好,用伺服做恒张力控制,需要配合相应的机械结构。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成比例关系是正确的。但绕线轴是旋转运动(相对运动),拉线轴是走丝杆往复运动(绝对值运动)。直线插补可以控制一个是相对运动一个是绝对运动?
好像直线插补控制运动,要么2个都是相对运动,要么2个都是绝对运动吧!

网友B:
卷绕轴作张力控制,与位置无关,排线轴要据卷绕动作随时调整,可以作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P:
可以理解为一个直线插补,计算绕线的螺纹升角应该能实现,还有电子凸轮

网友Q(2016-05-05):
楼主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