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10E615通过TCP/IP与S7-200通讯

楼主(2012-12-26):
如题,用的是以太网口,S7-200的IP是192.168.0.11  并在触摸屏上出现协议0联机1站点2的通讯错误,提示 读取错误,TCP连接中断,晕!请达人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邮箱:wym0405@163.com

网友A(2014-04-14):
我前两天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后打台达的电话讲了半天没连上,结果我自己好发看了一下说话书,请问你的200PLC是不是有以太网端口,还是在加了模块转485的,如果有模块请注意模块设置里的IP地址过滤,因为你PING通IP地址说明你的设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