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B变频器F5系列怎么通过面板来拷贝和写人参数

楼主(2012-12-26):
请教KEB变频器F5系列怎么通过面板来拷贝和写人参数,谢谢赐教!

网友A:
为啥要使用面板?现在都是使用配套的Window软件

楼主(2013-04-17):
   但是我没有软件啊

网友B:
不好意思,无能为力~~~~~~~~~~~~~~~~~

网友C(2013-05-31):
可以,是要带通讯面板来上传下载参数的,也可以把参数固化在面板里面

网友C:
有技术问题联系我18917588152

网友B:
很多品牌的变频器,他们的操作面板都能储存参数,所以在批量调试同种变频器时,可以用操作面板来拷贝参数

用来拷贝参数或许是面板设计成可储存参数的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