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与组态王6.55通讯不了

楼主(2012-12-26):
各位大神,我用笔记本USB转RS232线。能够实现plc与GX软件通讯,但不能实现plc与组态王通讯,错误提示是加载驱动错误。

网友A:
连个分数都不给啊 楼主小气啊

我回答你吧 软件安装有问题的 建议重新安装一下软件

然后组态王IO设备里通信参数设置如下:

数据位:7位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1位

波特率:一般我i9600

通信方式:RS232

这样设置,然后PLC选择默认设置,

就没问题了!

噢 对了 编程口驱动最好更新一下

网友B:
重新加载三菱PLC驱动或者重装系统QQ:416018474,为你提供电气技术指导

网友C:
这个可能是软件安装问题了;

只能从新安装软件;如果不行;最好找到那个驱动文件;进行从新注册一下;.DLL文件!!!

网友D(2015-12-29):
不知道什么问题呢,学习下

网友E(2016-06-13):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什么问题呢,学习下

用opc连接试试,我的1s的必须用opc连接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