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关于台达B系列HMI的USB存储

楼主(2012-12-26):
 怎  样  在  台 达  B系 列  的 HMI  中, 做  一  个   输出报表 、 然 后  “点”  输出报表、触  摸  屏  就  会 将  当  前 的 画 面   以 word  的  格 式 存 到  U  盘 里  去 、、、 搞  了  半  天  没  搞  明  白、 求 高 手 啊。小弟 才 疏 学 浅, 忘 指 导 !!! 如  下  图  所 示 :

网友A:
使用WORD的格式可能没有吧;

使用EXECL的形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找台达的技术支持!!!

网友B:
您可以到这里反馈您的问题: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contactus.aspx    解决问题相对会快一些!  或者拨打中达24小时客服热线:021-58639595

网友C:
选项--历史缓冲区设置/增加,存储位置:USB Disk,输出至CSV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