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服务器未加载

楼主(2012-12-26):
我在电脑中用factorytalk中新建了个opc服务器 为什么显示活动状态是未加载?

opc服务器状态未加载是怎么回事?我在帮助文档上看说是:未加载:此服务器当前未使用,并且未通知系统它正在运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让他变成活动状态?KEPServerEnterprise 这个东西,在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里新建opc服务器 在客户端能找到服务器电脑的名字和opc的名字,但是建完以后看状态就显示未加载。小弟新手,麻烦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既然客户端能够找到opc server,那说明该服务器已经安装了。剩下就是配置的问题了,再不然你的server重新安装在配置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客户端能够找到opc server,那说明该服务器已经安装了。剩下就是配置的问题了,再不然你的server重新安装在配置一下试试看~~~

大哥 十分激动啊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太少了,遇到问题都不知道找谁求助,我师傅现在在外出差 让我自己学。额也学了一段时间的factorytalk了,全是英文的资料,有些东西懵懵懂懂的。

我的表达可能不是很准确。事实情况是我在HMI客户端电脑新建OPC服务器的时候,能找到服务器名(电脑名,不是opc名)

然后点opc名称的时候就提示请确保此机器安装正确opc,找不到opc名,而服务器安装了opc了啊。因为是factory 网络应用程序,我是在服务器上新建的opc,然后才能看到opc 的状态 是未加载。还有floating license停止服务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建议:在同一台计算机安装OPCServer和HMI,这不涉及OPC DCOM 配置问题,看看是否操作正确

floating license 估计是你的HMI需要OPC Client授权吧。傻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同一台计算机安装OPCServer和HMI,这不涉及OPC DCOM 配置问题,看看是否操作正确  floating license 估计是你的HMI需要OPC Client授权吧。傻想一下

这个是项目,我也不知道为啥师傅这样 我师傅出差中。。。还专门买了两个服务器 我是新手

网友E:
 还有没有帮着解决下子的

网友F(2013-03-1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在学习OPC中,找了些资料看完还是晕晕乎乎的,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E(2013-06-04):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在学习OPC中,找了些资料...

 解决了 不知道怎么着就解决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