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反馈信号自动调制plc内部的脉冲发生器指令的脉宽?

楼主(2012-12-26):
麻烦大家,我现在的需要的是再plc程序中比较从传感器得到的脉冲数与我设定值比较,通过差值来调制脉冲发生器的脉宽,在程序中可能会有好几种情况,在差之不同的段里,调制的脉宽也有多少,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研讨下

ps:比较急,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有些不大清楚:1、你设定值肯定是数值,而你从传感器得到的脉冲数可能是定时采样,即在定时采样时间内,计数器从0开始计脉冲频率个数,即测脉冲频率。定时时间不同,采集计数器值也不一样。这个要说明。

   2、比较从传感器得到的脉冲数与我设定值比较,通过差值来调制脉冲发生器的脉宽,调制脉冲发生器的脉宽依据是什么没有说明,这样没有转换依据如何编程。

  3、在程序中可能会有好几种情况,在差之不同的段里,调制的脉宽也有多少,这个说法更加模糊,无法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有些不大清楚:1、你设定值肯定是数值,而你从传感器得到的脉冲数可能是定时采样,即在定时采样时间内,计数器从0开始计脉冲频率个数,即测脉冲频率。定时时间不同,采集计数器值也不一样。这个要说明。   2、比较从传感器得到的脉冲数与我设定值比较,通过差值来调制脉冲发生器的脉宽,调制脉冲发生器的脉宽依据是什么没有说明,这样没有转换依据如何编程。  3、在程序中可能会有好几种情况,在差之不同的段里,调制的脉宽也有多少,这个说法更加模糊,无法考虑。

我现在想要的内容就是想请问下plc内的脉冲发生器的脉宽能否自动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有些不大清楚:1、你设定值肯定是数值,而你从传感器得到的脉冲数可能是定时采样,即在定时采样时间内,计数器从0开始计脉冲频率个数,即测脉冲频率。定时时间不同,采集计数器值也不一样。这个要说明。   2、比较从传感器得到的脉冲数与我设定值比较,通过差值来调制脉冲发生器的脉宽,调制脉冲发生器的脉宽依据是什么没有说明,这样没有转换依据如何编程。  3、在程序中可能会有好几种情况,在差之不同的段里,调制的脉宽也有多少,这个说法更加模糊,无法考虑。

麻烦了,我说下详细的情况,我现在用脉冲发生器指令来控制比例阀的通断,通过阀控制马达来转动齿轮,现在我用感应开关记录齿轮的齿数,跟我设定的齿数比较,如果比我设定的值大,我希望脉冲发生器的脉宽可以小一点,这样阀通的时间久短一点,齿轮转动的就慢一点,这样的一个闭环,如果比我设定的值小,则反之;麻烦能跟您讨论下不,刚开始工作,第一次自己做东西。。。

网友A:
回2楼:我现在想要的内容就是想请问下plc内的脉冲发生器的脉宽能否自动调制?,可以。如果脉冲频率高,可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的PTO控制方式,具体编程可见使用手册。如果频率低(你用感应开关测齿轮个数)可用2个通电延时定时器组成振荡器,其时间设定不用具体数,而用一字存储器,通过给字存储器输入不同数值就可改变振荡频率。振荡编程见下图: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LDN    T33
TON    T34, VW10
Network 2
LD     T34
TON    T33, VW10
Network 3
LD     T34
=      Q0.0
    改变VW110值,即可改变Q0.0的使出脉冲频率。此脉冲占空比为1:1.

网友A:
对4楼的回复:

    你说的是用脉冲发生器的输出脉冲频率输送给比例阀,用感应开关记录齿轮的齿数的方法产生的脉冲频率做反馈信号的闭环控制系统。可以这样编程:

PLC里设立2个振荡器(脉冲发生器)第一个为你设置数用的振荡器。其时间设定用VW10,其振荡频率为F0,作PLC可逆计数器的加脉冲,另一个设定值为VW12,振荡频率为F1为反馈用的,感应开关记录齿轮的齿数产生的脉冲频率为F2,作PLC可逆计数器的减脉冲。

先将VW10只送入VW12,则第二个振荡器的频率F1=第一个的频率F0F1送给比例阀,使感应开关产生脉冲频率为F2PLCF0F2进行可逆计数(高速计数器有这样功能),如可逆计数器输出=0,其F0=F2,即二者平衡(这为正常),如可逆计数器输出 > 0,说明F0 > F2,则PLC可改变第二振荡器的设定时间,使其变小,则第二振荡器输出脉冲频率F1增大,使感应开关输出脉冲F2上升,可以计数器输出值变小,直至=0,不再增加F1的频率,达到动态平衡,反之:可逆计数器输出 < 0,说明F0 < F2,则PLC可改变第二振荡器的设定时间,使其变大,则第二振荡器输出脉冲频率F1变小,使感应开关输出脉冲F2下降,可以计数器输出负值变小,直至=0,不再减小F1的频率,达到动态平衡。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对4楼的回复:    你说的是用脉冲发生器的输出脉冲频率输送给比例阀,用感应开关记录齿轮的齿数的方法产生的脉冲频率做反馈信号的闭环控制系统。可以这样编程:在PLC里设立2个振荡器(脉冲发生器)第一个为你设置数用的振荡器。其时间设定用VW10,其振荡频率为F0,作PLC可逆计数器的加脉冲,另一个设定值为VW12,振荡频率为F1为反馈用的,感应开关记录齿轮的齿数产生的脉冲频率为F2,作PLC可逆计数器的减脉冲。先将VW10只送入VW12,则第二个振荡器的频率F1=第一个的频率F0,F1送给比例阀,使感应开关产生脉冲频率为F2,PLC用F0与F2进行可逆计数(高速计数器有这样功能),如可逆计数器输出=0,其F0=F2,即二者平衡(这为正常),如可逆计数器输出 > 0,说明F0 > F2,则PLC可改变第二振荡器的设定时间,使其变小,则第二振荡器输出脉冲频率F1增大,使感应开关输出脉冲F2上升,可以计数器输出值变小,直至=0,不再增加F1的频率,达到动态平衡,反之:可逆计数器输出 < 0,说明F0 < F2,则PLC可改变第二振荡器的设定时间,使其变大,则第二振荡器输出脉冲频率F1变小,使感应开关输出脉冲F2下降,可以计数器输出负值变小,直至=0,不再减小F1的频率,达到动态平衡。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对4楼的回复:    你说的是用脉冲发生器的输出脉冲频率输送给比例阀,用感应开关记录齿轮的齿数的方法产生的脉冲频率做反馈信号的闭环控制系统。可以这样编程:在PLC里设立2个振荡器(脉冲发生器)第一个为你设置数用的振荡器。其时间设定用VW10,其振荡频率为F0,作PLC可逆计数器的加脉冲,另一个设定值为VW12,振荡频率为F1为反馈用的,感应开关记录齿轮的齿数产生的脉冲频率为F2,作PLC可逆计数器的减脉冲。先将VW10只送入VW12,则第二个振荡器的频率F1=第一个的频率F0,F1送给比例阀,使感应开关产生脉冲频率为F2,PLC用F0与F2进行可逆计数(高速计数器有这样功能),如可逆计数器输出=0,其F0=F2,即二者平衡(这为正常),如可逆计数器输出 > 0,说明F0 > F2,则PLC可改变第二振荡器的设定时间,使其变小,则第二振荡器输出脉冲频率F1增大,使感应开关输出脉冲F2上升,可以计数器输出值变小,直至=0,不再增加F1的频率,达到动态平衡,反之:可逆计数器输出 < 0,说明F0 < F2,则PLC可改变第二振荡器的设定时间,使其变大,则第二振荡器输出脉冲频率F1变小,使感应开关输出脉冲F2下降,可以计数器输出负值变小,直至=0,不再减小F1的频率,达到动态平衡。 内容的回复:

关于振荡器的方法昨天在您的网友帮助帖中已找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