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风机掉闸故障的分析处理

楼主(2012-12-26):
事故现象

  两台一次风机同时运行,其中一台掉闸:

  ①掉闸的一次风机电流指示回零,红灯灭、绿灯闪光,事故喇叭响。

  ②如保护投入,降负荷保护动作,将锅炉自动减到60%,中储式制粉系统停止部分给粉机运行,直吹式停止部分制粉系统,并投入部分油枪助燃。

  ③停运的一次风机出入口风门关闭(当采用热一次风机时应开启自然风门)。

  ④一次风压降低。

  两台一次风机同时掉闸或只有一台运行而掉闸时:

  ①锅炉大联锁保护和辅机联琐保护动作,所以的给粉机、排粉机、磨煤机、给煤机等掉闸,电流回到零,关闭各油枪门(并自锁),关闭过热器一、二减温水门。关闭再热器减温水门。

  ②一次风压到零。

  ③锅炉灭火,炉膛负压变大,汽压、汽温、蒸汽流量下降,汽包水位先低后高。 14

  事故原因 辅机联锁和锅炉的联锁保护动作;有人按事故按钮;电气故障;转动机械轴承缺油损坏。

  事故处理

  两台一次风机同时运行,其中一台掉闸时:

  ①如锅炉未灭火,对中储式制粉系统则将正常运行的给粉机转速加大(注意防止堵管),调整风量,维持燃烧,并将自动解列,故手动操作,并及时投入油枪助燃。对直吹式制粉系统,则根据当时一次风机出力实际情况,投入部分助燃油枪,停止部分制粉系统,增加运行制粉系统的出力,调整燃烧,维持汽压、汽温、水位稳定。

  ②将各掉闸开关复位,适当降负荷运行。

  ③如锅炉灭火,按灭火处理,并控制好汽压、汽温、水位等参数。

  ④若掉闸的一次风机短时间不能恢复,应将该一次风机停电。

  ⑤待掉闸风机故障消除后。启动前送电时,应先解除联锁,填写“送电联系单”得到电气已送电通知后,启动该风机,当检查无异常后,投入总联锁。

  两台一次风机同时掉闸或只有一台运行而掉闸时:

  ①按锅炉灭火处理;

  ②如短期不能恢复按正常停炉处理

网友A:
做个沙发先

  楼主,这是你公司锅炉故障预案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