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如何与西门子通讯

楼主(2012-12-26):
威纶通触摸屏如何与西门子S7-200 进行通讯,用什么协议简单,请教各位大哥,我是初学者

网友A:
很简单,只要在触摸屏和PLC系统参数端口设置一下;

协议一般是PPI;维纶屏软件中可以选择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A:
           维纶屏中需要选择和设定

网友A:
PLC中需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