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2-12-26):
      1.稳压电源有输出,但开机不自检
  这主要是因为电源的PW-OK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无输出造成的。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W-OK的输出端(电源插头的8脚)有无+5V。此时应检查比较器LM393是否损坏。如因延时不够,则应检查延时电路中的电阻R104和电容C60。
  2.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不准
  如果只有一档电压偏离额定值,而其他各档电压均正常,则是该档电压的集成稳压电路或整流二极管损坏。如全部偏离额定值,则是由IC1的1、2脚误差放大器,R39、C32误差放大器负反馈回路,取样电阻R33、R34、R35、构成+5V、+12V自动稳压控制电路有故障。
  在更换稳压电源电路中的二级管时要注意,因为逆变器工作频率较高,一般大于20kHz,另外负载电流也较大,故电源中+5V档采用肖特基高频整流二极管SBD,其余各档也采用恢复特性的高频整流二极管FRD。所以在更换时要尽可能找到相同类型的整流二极管,以免再次损坏。
  3.风扇不转或发生响声
  计算机稳压电源的风扇通常采用接在+12V直流输出端的直流风扇。如果电源输入输出一切正常,而风扇不转,多为风扇电机损坏。如果发出响声,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机器长期的运转或运输过程中的激烈振动引起风扇的4个固定螺钉松动;其二是风扇内部灰尘太多或含油轴承缺油,只要及时清理或加入适量的高级润滑油,故障就可排除。
  4.受控启动后直流电源无输出
   (1)T2原边VT3、VT4推动管损坏,R54电阻阻值变大;
   (2)半桥功率变换电路开关管VT1、VT2至少有一个开路;
   (3)防偏磁电容C8容量变小或开路。
  5.稳压电源负载能力差
  稳压电源负载能力差主要表现为:电源在轻负载情况下,如只向系统板、软驱供电时,能正常工作,而在配上大硬盘、扩充其他设备时,往往电源工作就不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是功率变换电路的开关管VT1、VT2性能不好,滤波电容器C5、C6容量不足。更换滤波电容时应注意2个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值必须一致。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介绍。